薄板焊接变形,有何办法控制和校正?

楼主(2010-06-17):
目前所负责薄板件焊接,只焊接几个小圆弧板,然后在另一端焊接一个加强板!焊接完成后变形严重!校正很浪费时间!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很好的控制薄板件的焊接变形或都变形后能很好的校正!请教!

网友:
有难度,也想听听专家的意见,顶一个

网友:
薄板焊接,主要是玩翻边,贴角,内撑,玩好这几样,就可以了,
比如箱体,边线的焊接,特别注意翻边,先讨论,怎么翻,对工艺有什么妨碍,没问题以后,确定翻的位置,
内部主要是贴角和内撑,

网友:
薄板焊接,主要是玩翻边,贴角,内撑,玩好这几样,就可以了,
比如箱体,边线的焊接,特别注意翻边,先讨 ...
引用 网友A:

受教,很不错,看来,以后薄板就不可怕了

楼主:
还不是很明白!说的更详细一点吧!

楼主:
听一老师傅说,把薄板件放水中焊接,变形会好很多!没有试过,还请教各位,这方法可行?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2010-08-05):
薄板件放水中焊接要看是什么材料,铝板可以,铁板不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