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模具中金属嵌件一般都用哪种金属?为什么?

楼主(2010-06-17):
请问各位大侠,注塑模具中金属嵌件一般都用哪种金属?为什么?请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过了。我只见过铜的嵌件,铝合金是否也可以作为嵌件来用?我用到的是一个类似螺母的嵌件。 补充一下,这个螺母在模具中是用内孔定位的,所以对螺母内孔尺寸有精度要求。再就是此嵌件螺母要导电。

楼主:
怎么没人帮帮忙呢,还请懂的大侠赐教。小弟先谢过了

楼主:
哎,只能自己顶一下了。

楼主:
坛子里都没有搞塑胶模具的吗?

网友:
楼主说得太笼统,我都想象不出是什么样子的。我见过的复合成形模具也都是铜料的。铝合金的应该也能用!

楼主(2010-07-17):
回复 网友A:

    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好表达的,但是我觉得我想表达的基本上就是想问铝嵌件和铜嵌件的区别,为什么塑胶模具中很少看到铝的嵌件?

网友:
铝的嵌件也可以,但是不如铜的好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模具上结构的镶件还是注塑产品上的镶件,不管怎么样,对这两种做一点点本人知道的解释:
(一)模具结构上的镶件:
模具结构上的镶件很多,可以是模具钢材直接做镶件,也可以采用其他的材料:铍铜;青铜等,一般不会用铝,锌等硬度及韧性很差的材料.因为模具是在注塑成型时要承受很大的注塑压力,这样要求内模镶件要有很高的韧性和硬度,而且钢材要有很好的抛光性能,这几项参数用铝和锌是达不到的.
针对不同的产品结构和使用性能及环境的要求,要选择不同的镶件材料.还要根据模具结构动作要求及模具总产量的要求选择不同的镶件材料:
(1)如果产品结构有很深的骨位或柱子,在注塑成型时一般要选择做镶件,这种情况用模具内模钢材做镶件就可以了,不要用特殊的如铜材料等,主要是考虑到注塑缺陷问题,做镶件第一可以排气,成型容易,产品不会困气烧焦或缺胶;第二可以方便以后修模具.
(2)如果是模具的产能要求很高或动作部位要频繁动作,产品关键部位要在模具上做镶件,而且最好是淬火或涔氮表面处理加硬.
(3)如果产品结构有关键部位很细小,模具动作频率又高,建议镶件部位做铍铜材料,铍铜材料可以耐磨耐高温,散热快.用其他的钢料因为散热慢,模具上的镶件很容易卡死在模具里面或烧伤托烂(模具专业说法,不是点火烧伤)
(4)一般的公仔类产品的模具,内模材料选用铍铜,镶件也是,公仔类产品一般是用PVC胶料,腐蚀性强,模具上也是可以有扣位,铍铜材料耐腐蚀,抛光性能也好.
(5)模具结构上的镶件用青铜的也是很少,一般没有要求也是不用.
(6)对产品结果有部分是有要求模具散热快的,在模具上做铍铜镶件.
(二)胶件产品结构上的镶件:
一般的胶件结构上的金属镶件或胶件镶件都是因产品不同而异,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产品结构设计是就已经定下用什么镶件,可以是 金属和塑胶件做镶件.
不知以上回答是否合理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

网友(2010-09-24):
黄铜件比较多,易加工,其次不锈钢耐腐蚀

网友:
我们用的嵌件大部分是内螺纹,还有镀金的接线柱或接线片

网友:
如果要选的话,我还是会选择铜材料或者铜的合金做为嵌件的,毕竟耐磨性是大家公认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