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车传动和减速器---请教

楼主(2010-06-17):
液压绞车有由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直接拖动的,也有由高速马达经过减速器拖动滚筒旋转的,请问专家,这两种绞车各有什么利弊?

我对减速器认识不多,请问减速器应该不能实现无级调速吧?这是不是就是带减速器的绞车的缺点?另外减速器的价格高不高?是不是属于一种昂贵的产品?

楼主:
欢迎大家知无不言啊!!

网友(2010-08-03):
减速器不能实现无级调速,只能依靠马达调速。

网友:
减速器挺贵的,这是我的看法
期待高手的解决

网友:
对于绞车我不太清楚,可是低速大扭矩马达和高速马达加减速器我可以谈谈,低速大扭矩马达本身带有减速,它的输出轴加大,对轴、齿轮等件的材料和热处理要求比较高,成本很高(就像硬齿面和软齿面齿轮的差别)。高速马达,扭矩底速度高,通过减速器也可以实现低速大扭矩。可是高速马达加减速器的结构庞大,成本比低速大扭矩马达要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