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低碳钢焊接,基材与焊缝上有裂纹状---请教

楼主(2010-06-17):
图片1
为什么这两个低碳钢焊接,出现这种类似裂纹的现象?
材料都是Q235B   CO2保护焊
问题:
1)这种情况,用焊接术语应该称为什么?
2)是什么原因会导致这种情况?
3)如果改善/避免这种现象呢?

图片2:
材料: Q235B的板材(表面有黑皮)与Q235 冷拉线焊接。CO2保护焊
看上去感觉,焊接的线相对比较清晰,感觉应该和图一现象有点类似,不知道各位怎么看?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看上去象是焊趾未熔合

网友:
可能存在的问题,说错勿笑话:一个是拘束,厚度比较大;二个是表面处理问题;三个是焊接方式问题,CO2焊接线能量比较,焊接过程比较短,散热过快,容易导致结晶性裂纹。

网友:
我有个朋友焊接法兰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求高手

网友:
电压大一点试试气保焊有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