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板上的开口为什么不是垂直的,而是略带角度?

楼主(2010-06-18):
问题一:如图上这种网板,在国内市场有没有标准件? 还是每次都得开模去冲压?
问题二:像这种网板一般采用什么设备来加工,最有效率?
关键:问题三: 为什么这个棱形口,不是垂直板厚,而是有一定角度????
      理论上如是是冲压的话,应该是如 CAD图片里的图一一样,但实际的产品确是CAD图片里图二那样?  为什么要这样,基于什么考量?

 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记得我以前的观察判断是:先将板冲裂缝再拉张,菱形斜口可保形变一致且板厚度增加刚性
铁网应有得买
补充:估计材料是钢卷,应是滚轮刀模压裂缝,出料端拉出板材时顺便拉张裂缝成网状

网友:
好 东西,留个记号关注中

网友:
关注,也想了解一下这东西的加工工艺,照理不应该是用板直接冲出来的,那利用率也太低了,期待内行人出来解答。

网友:
拉伸网/扩张网;搜索来的资料,工艺符合我原先猜测

网友:
拉伸网/扩张网;搜索来的资料,工艺符合我原先猜测
引用 网友A:

    原来有这样的网,又学习了一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