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工作时出现滞后现象,调试请教。

楼主(2010-06-18):
近期我制作的数控切割机更换为国产深圳安速伺服电机驱动,在调试时出现切割方形时没有角,即在一条边还未到位切割头就开始转向。工控机的设置没有问题,(以前用进口电机可以正常工作),在对伺服电机的位置环增益,速度环增益,速度环积分时间常数等参数调试不见好转。请问大家这是哪里出现问题,应该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大侠应该还有控制卡吧
有可能是国产电机编码器反馈的形式不一样,如果原来是日系,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大侠对照下说明书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用的安速电机就是松下的克隆版,参数设置等与其一致的。现在的调试问题还未解决,但我又订了几套电机,暂时缓解问题。

网友:
电机不会不按规定走的, 请楼主在每个角的顶端暂停一秒看看...

网友:
简单说就是一个轴还没完全停止,另一个轴就开始动了。问题来了,判断“已经停止”的依据是什么?是伺服驱动内部的到位宽度呢?还是上位机做判断?假如是上位机做判断,就有个匹配的问题。
看看伺服参数表里有关于加速度和加加速度的内容没有,如果没提,直接质询厂家。
假如伺服优化到极致还是出这种问题,那只能换驱动器和电机了。
版主说的加暂停是可以解决问题,问题是这种解决方案是不允许的,严重影响效率不说,假如割曲线会出现严重失真的情况。所以说,低端的切割机,还不如用步进电机开环,至少不失真,“刚刚的”。

楼主:
现在问题已基本解决,我购买的进口伺服电机及驱动器已到货。装上后没有出现上述现象。原因也基本查明,我的切割头由逆变式等离子电源供电,工作是会产生大量高频和谐波干扰。进口的驱动器外壳为金属板全包结构(现用的国产驱动器为半边铝散热器,半边塑料壳),屏蔽性很好。在电源输入端还装有双重式滤波器,有效的抑制干扰,所以可以正常工作。下一步我想定制屏蔽效果好的配电柜并在驱动器入线端加有源滤波器在试试国产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
假如是干扰的话,那你的直线应该是弯弯曲曲的才对啊。

网友:
试试用进口的驱动器来驱动国产的伺服电机,或者反过来,用国产的驱动器来驱动进口的伺服电机,结果又会如何?

网友:
假如是干扰的话,那你的直线应该是弯弯曲曲的才对啊。
引用 网友B:

俺觉得如果是干扰,应该是任意的,
但感觉楼主的图片还挺规则的,有规律可循

网友:
假如是干扰的话,那你的直线应该是弯弯曲曲的才对啊。
引用 网友B:

是要再问.
屏蔽引起的规律曲线...这太悬了......
如果是由于伺服电机的惯量或伺服启制动时间(内参数)引起的, 勉强是可以解释的...

网友:
最害怕是循环周期的问题。这和DSP等硬件有关系,和算法也有关系。这才是瓶颈问题,解决不了。
以前,高速切割都是用步进电机;直到直线电机的出现才用伺服。
但要切割速度并不高的情况下,伺服也是没问题的。
希望版主能继续实验,找到根本原因。当然,干扰是个可能因数,但如此规律就有点奇怪。

楼主:
数控散人,螺旋线社友您们好,我在咨询伺服电机供应商时他们说是干扰问题。装上他们的电机和驱动器就没有问题。我定的屏蔽箱和滤波器马上就到货了,回头再试试国产的电机。
我的机器切割速度是18-25米/分钟,会是切割速度较快的原因吗?

网友:
楼主还是实验后再做判断吧。
假如的确是干扰的问题,那就等于问题解决了。如果不是,再讨论。

网友:
数控散人,螺旋线社友您们好,我在咨询伺服电机供应商时他们说是干扰问题。装上他们的电机和驱动器就没有问 ...
引用 网友C:

切割速度是表象, 不是根本原因.
深层次的原因, 螺旋线社友有所涉及,
当然, 切割速度降下来, 切割效果肯定有好转, 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干扰的可能...就象捉鬼一样...任何事情都可以往鬼身上推...要不怎么常说"见鬼了呢?".
还是等实验完再说吧.

网友:
不会是干扰的问题,重新校准编码器,改进位置环参数。

网友:
感觉,隔行如隔山呀,觉得我也入过门呀

网友(2011-07-01):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伺服系统的,完全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qq:421653852

网友:
LZ的菜总是很好吃。谢谢!

网友:
伺服响应速度不够,参数没调好;或者是本身伺服扭矩不够参数调不好。总体来讲就是系统刚性不够,问题主要出在伺服这一级。解决方法:
1.改用更大功率或者更大惯量的国产伺服电机;
2.可以把系统参数和伺服电子齿轮比改一下,降低系统输出的脉冲频率
3.对照下国产与进口伺服电机额定速度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改减速机构或者丝杠,尽量把电机速度降下来
4.降低切割速度,凑合着用
对于高精高速的场合,不管是系统还是伺服;大部分国产的还是不太尽人意,有待提高

网友:
肯定不是干扰了,要干扰的话应该是随机的,不会只在转角处出问题

网友(2011-08-25):
现在国产伺服与进口伺服最大差异就是位置跟踪性,也就是说你的控制脉冲已经发完了,要我到达一个位置,但实际上伺服不能马上到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