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槽怎么表示

楼主(2010-06-18):
rt  图片里有说明了  我的意思是表示槽的形状是矩形的还是圆倒角的?

网友:
两个一起不可以吗?为什么非选其一呢?

网友:
没什么感觉,图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一个图也可以不过要再加一个局部视图就可以了

网友:
画个剖视图可以吗?????

网友(2010-08-20):
视图关系不对,其实楼主画的这两个图基本上已把槽表达的很清楚了

网友:
很好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