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挖掘机用液压破碎锤样本

楼主(2010-06-18):
最近设计一种煤矿设备,用到液压破碎锤,现在想知道安装尺寸及性能参数,哪位有挖掘机用液压破碎锤样本?

网友:
附件是我公司中一破碎锤宣传彩页

楼主:
冰河先生,样本我看了,我根据需要初步选三角型的,型号是ZY400/ZY500/ZY900这三种形式,为了设计与破碎锤连接的结构,您能不能将这三种的外观尺寸发给我(EMAIL:ZYL1979419@126.COM),主要是安装尺寸,包括钎杆和安装孔的相对尺寸等等。谢谢

网友:
安装尺寸很好设计的,设计方法:
1、查看能配用多少吨位的挖掘机;
2、现场测量挖掘机铲斗的五个尺寸:两个直径、轴距、两个档距;
3、分析统计看看安装尺寸能适合市场上常见的挖掘机就行。

网友:
好东西,正在寻找。。。。。。。。。。。。。。。。。。。。

网友(2010-08-24):
破碎锤的功率的设计及选择,要根据挖掘机自身的工作装置的强度来决定,否则会使工作装置的寿命缩短,液压系统崩溃。所以其减震装置及功率的计算尤为重要,在安装选择时也应周全考虑,切不可贪图大功率。

网友(2013-02-01):
选择三角形还是塔形是根据什么选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