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模拟问题---探讨

楼主(2010-06-18):
曾经用SW06做过一个槽轮机构,模拟很成功,但是08至10版本模拟不成功,也许我不会。
请高手指点迷津,模拟出来。要用马达做机械模拟,不要做动画。

楼主: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7161&extra=&page=1
这是以前的帖子!

网友A:
我单位用的是09,需要增加一些碰撞参数什么的,总之比07复杂的多,一般简单的模拟我还是用07

网友(点评):
初学,07没用过。没有比较,没感到有多么复杂

网友:
没用过这些功能  有高手出来说说吗

网友:
我单位用的是09,需要增加一些碰撞参数什么的,总之比07复杂的多,一般简单的模拟我还是用07
引用 网友A:

    如何增加,可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我加旋转马达了,但还是有许多问题。还想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许多问题,都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2010-10-08):
这不是表芯么。刚刚才看过的。你去收收

网友(2012-01-06):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用的是09,需要增加一些碰撞参数什么的,总之比07复杂的多,一般简单的模拟我还是用07

我 也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麻烦解释下

网友:
做不了这个,在这里学学

网友:
仿真这东西,不知道可信不。原来论坛里也讨论过,但还是不知结果如何。0 n: o( n  m+ ^$ u
要是制作动画就简单了,但是也就没啥意义了。

网友:
费了一天,终于解决。明天把视频传上

网友:
这个贴子哪里好像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