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CF8M) 5/18-18UNC 螺纹加工?

楼主(2010-06-18):
各位大侠,我有一产品要在加工中心上攻5/18-18UNC 螺纹(通孔),底孔做到6.6,用的螺旋槽丝攻,转速100,乳化液浓度大概15%,在机床上攻不下来,攻个3-4牙就会断。求救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把底孔再钻大一点,做到6.7左右,丝锥改用直槽的,或者使用先端丝锥。直槽丝锥比螺旋槽丝锥钢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