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用不住咋办呢?请高人指教一二!

楼主(2010-06-18):
客户反应用的6307的轴承总坏,试过HRB轴承、某品牌C3轴承、阜阳轴承、河北HZ轴承等等。。。。。。都用不了多长时间,请高人指教一下应该用什么轴承呢?
客户要求:价格不能超过HRB轴承。
使用环境:虽有水降温但还是有一定的温度!

网友:
建议了解详细工况。

什么设备什么部位?

工作转速、负载大小、负载方向、工作温度、轴上是否有热源多少温度?

轴承损坏情况是怎么样?是否有损坏轴承图片?

你光说用不长,大家都没办法帮到你。

如果单说轴承,你试一下人本的吧,你说温度较高,推荐用C3或以上的游隙

网友:
具体工作条件提供下  有的时候客户选型本来就有问题

网友:
我也感觉是客户选型有问题,先让客户验算一下再说吧。

楼主:
用在滚轮上,托刚生产出来的钢管,转速不高,承载力应该也不大,好几十个托一根管,个人觉得就是温度高,但是小厂的没C3、C4的,有谁知道受累告诉一下!人本的我推荐过,嫌价格高!

网友:
价格的话,建议你与他分析一下综合成本吧。

目前用的轴承什么价格?寿命多长?换一次轴承需要多长时间?非计划停机换轴承有多少损失?

换用好一些的轴承什么价格?寿命是他的几倍?能提高多少生产效率?

如果是托刚生产出来的钢管,因为没有具体的数据支持,个人建议可以考虑C4游隙,至少需要C3以上。

如果还是不理想,建议改用圆锥滚子轴承30307,安装尺寸与6307一样。价格较6307贵,大约2倍左右。安装时注意调整好游隙,这类轴承是分离轴承,安装时通过轴向位移来调整轴承游隙。应该可以很好的解决你的问题。

另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轴承的润滑,用的是什么润滑方式?选用的润滑剂的适合温度范围是否在轴承实际工作温度范围以内,建议选用实际工作温度,控制在润滑剂允许温度范围的70%以内。条件允许的话,测一下靠近轴承处的轴的温度。

如有疑问或有不妥之处,欢迎一起交流、指正,谢谢!

网友:
1。温度高到多少?如果高到两三百度能不坏?2。建议用滑动轴承,或是自己装填滚珠类似自行车后轴轴承。

网友:
6307是否带密封?带密封的话用的油脂是否是高温的?滴点够不?
游隙怎么样?是如何损坏的?上个图看看吧!这样也许能看出是否是烧坏或者没油脂了干磨?速度怎么样?如果是钢管感觉负载不会很大!

网友:
用四点接触轴承,满球,游隙C5。
价格高点365天不会坏的。

网友(2011-05-19):
是什么地方坏,保持架还是滚珠?

网友:
游隙要选用C3以上的最好,如果对温度有要求的话那么要选用合适润滑脂,如果工矿比较差那看看你的密封效果喽,,,# L0 G2 H6 `" E: p( 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