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润滑上有疑问的,都可以进来交流,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楼主(2010-06-18):
现在的润滑技术很广,所有也非常重要。
    不知大家在实际生产中碰到哪些不易解决的问题。目前,已经解决或者待解决的,都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交流经验。本人也可提供解决方案!与大家共同进步!

网友:
我要设计一个自动注油装置,给自动润滑装置加注润滑油。要求在2~3分钟内加注12升润滑油  加注到指定量自动停止注油,注油管带有一个快速的防泄漏接头,请问此类设计在哪里查相关资料 急!

楼主(2010-07-19):
回复 网友A:

    请查看液压系统方面的资料,这样的设计比较综合的,要多方考虑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的兄弟, 你看看这个,里面有很多型号可以选择。有问题的话,请咨询。

网友(2011-05-28):
有个二冲程直喷试的发动机,关于润滑油的选择(想用FC),就不知道,如何做试验,验证它。还有怎么去评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