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开小钣金厂,想购台激光切割机,通快激光切割机怎么样?

楼主(2010-06-18):
新开了个小钣金加工厂,想购台激光切割机,前几天还特地跑了趟北京看了那边一个机床展,有谁是百超或者是通快的用户吗?都是个说个的好,但是看起来通快机器的感觉更加舒服点。。小外行啊求助各位大侠!

网友:
通快的太贵了,建议买国产的,现在国产的质量也不错。价格只有通快的一半。
“大族”“华工”“团结”这些都是国内做得比较早的,都做了7到8年了,质量都不错。
比如国产的 3015 配国产激光器的话,价格大约是100多万。通快的好象贵蛮多。
不过从性能上讲,通快的效率的确比国产的高。 他们可以到1g的加速度。 最大的速度好象可以开到200M/MIN

网友:
你买切割机,你要注重的方面
1。轴快流激光器。     1500W  2000W 2200W  2500W  3000W   4000W     5000W
2。机床最大切割范围,  3015  4020   6015
3。你是用来切什么钢板的。
切割机目前能切的最大厚度 ,表面粗糙度12.5   ,切20MM碳钢板。
不锈钢 10mm 左右。
如果是切薄板的 2mm以上,而且量很大的话,切不完的量,选择通快的比较经济。因为速度快。
国产机切薄板的效率大约是通快的85%,      但是切厚板效率差不多。(5mm以上的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拉!我其实在关注通快的一个1030的,是新产品切小东西的适合我得实际需要,听他们说价格会相对他们之前的产品便宜很多,联动速度在85m/s,但是不知道这个速度算不算好。。他们这机器价格还没有定出来,如果是100w左右我还是可以接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侠你用过通快的东西吗?我不知道他们的维护质量会怎么样。因为我切小而薄的不锈钢。所以在关注他们新出的1030切割机。

网友:
以前通快是我的竟争对手,我以前是设计激光切割机的。
1030  是1mx3m是不是。
我可以告诉你。联动速度在85m/s不对,应该是85M/MIN  ,你如果切割薄板的话,这个速度比较普通。如果你的活不是太多的话,够用。现在国产的都达到150M/min 。
你100W买1030的话我认为比较难。 因为一台进口的DC025 (罗芬)芳2500W的激光器就差不多80-90w。如果你长期切薄板的话,你激光器功率可以配2000W。帮你省一点钱。一般标配是2500W

网友:
我帮列个清单
1。激光器  85W
2。切割头  1.5W
3。机床    30W
4。冷水机  5W
所以100W很难拿下来。我只是初步帮你估算,以上的价格不一定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幅面是1.5×3.0的貌似。那机器相对别的小巧的很,不像别的机器有各种加出来的东西,干净利索的感觉。但是大侠这么一说,好像速度不行啊。现在就看价格了。等我知道价格了再看看合不合算。国产的类似机器大概会是什么价格呢?

网友:
国产的3015 应该是120-150W左右,具体看你的配置。
主要是激光器贵,大部分有钱一点的公司都用德国进口的(罗芬)激光器,这种激光器2500w将近100W了。 国产激光器大约40W左右。
不过罗芬的激光器的确质量好,我08处在西安在一个军工厂里见过一家用的是罗芬的激光器,他讲用了快8年了,没有出过大问题。
国产的激光器好象轴快流的最大只有3000W ,而且质量不稳定。 2000W的激光器质量比较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啥这玩意儿怎么能那么贵,不要逼我去买房子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可惜我看了下罗芬只做激光器哎,搭在别的机床上。总感觉整合性或者说兼容性会没有一体机好。。不过谢谢你拉!如果那个1030和国产差不多价格我就拿下了!

网友:
你要买一体机的话,三菱的有一体机呀,激光器和机床做成一起了。不过三菱的好象要270W左右。
其实买国产的还是很优势的,售后服务这块做得比较好。而且做了那么多年了,质量也比较稳定。价格大约只有进口的一半左右。虽然性能上比通快差一点,现在差距也比较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开始强力关注国产了!那次展会我看了。样子难看的我直接走了。。我有点以貌取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您在哪里高就的呀。怎么对这些那么了解!佩服不已!

网友:
我以前是做激光切割机的呀,基本上每次机床展我都会参加,了解竟争对手的情况,当然清楚哪种切割机好,哪种差。以及国产机到底比进口机差在什么地方。
你如果选国产的话,我建议你选, 华工激光(华中科技大学的下属上市公司), 大族激光(国内最大的激光公司) , 团结激光(上海的,实力前两个差一些), 这三个品牌中的一个,他们都做得比较早,质量比较稳定。现在做激光切割机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近两三年开始做的,质量不稳定。所以你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100多W的东西毕竟不是小东西,你一定要看他们做了几年切割机了。没有3年以上根本就做不好这个东西。
实力的话,华工和大族的实力强一些。

网友:
在北京展会没有看到韩光的机器?应该不错!价格应该比通快、百超要低!国内团结的不错,华东地区用得可以,我的一个朋友买了五套。为三一配套,我去过,问题不大。据说还可以分期付款。

网友:
通快的机器好是好,但是其正常的维护成本也是相当的高,机器再好也有出问题的时候出了问题如果拖你1个月甚至更久不给你解决你会怎么办?买设备其实应该考虑自身的各方面情况,不能够谁说好就买谁的,楼主说的联动85M速度都是机器空运转的参数,对实际加工起不到多大作用,作为用户应该拿自己实际加工的工件材料去做试切,从加工费用到加工速度时间和工件的精度都会有个底,不要只光看表面的东西那是不真实的,现在激光真正的高速机加速是3个G了,试问有哪一家可以用上这样的速度?如果板材厚度超过6MM的时候谁去切割速度都会差不多,切割薄板的时候速度才会体现出来。有兴趣可以加我QQ:381284292 交流一下

网友:
回复  2001013201

谢谢你拉!我其实在关注通快的一个1030的,是新产品切小东西的适合我得实际需要,听他 ...
引用 网友C:

    1030是刚出来的而且价格也要200多万吧,小功率的机床可以考虑我们马扎克的性价比高,最主要是做出来的产品漂亮加工出来的效果是其它任何一家没有办法比的。有兴趣沟通的话请电话 13823530635

网友:
激光设备都是很昂贵的,建议老板买就买最好的,通快的激光只要你保养得好用个15年不成问题,便宜点的激光切割有很多缺陷的,激光最主要的是切割质量,机床稳定性及切割速度!

网友:
新手路过,希望楼主尽快买到自己中意的产品

网友(2010-07-21):
其实买什么激光机最主要是看做什么产品,都是工件形状简单的话,效率什么机床都差不多

网友(2011-09-27):
开玩笑,德国通快的1030,200万能买的到?你卖给我试试看,我加20万收购你买来的新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