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缸上腔工作压力25MP,下腔允许压力一般多少?

楼主(2010-06-18):
液压缸上腔工作压力25MP,下腔允许压力一般多少啊?谢谢

网友:
请楼上的将问题叙述清楚,方便大家讨论。

网友:
叙述太不清楚了,要看你设备能承受多大压力,法兰连接多大螺丝等情况

网友:
油缸无活塞杆端为大腔,反之为小腔。压力由负载决定,你可找一本液压书学习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社友,我的问题是不要考虑负载、连接等,常规的油缸设计和制造中,小腔和大腔耐压一样吗?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社友,我的问题是不要考虑负载、连接等,常规的油缸设计和制造中,小腔和大腔耐压一样吗?
引用 网友A:

   油缸两腔的耐压和你的油缸结构有关,如和缸筒壁厚,连接强度,缸头缸底强度等有关;一般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