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冷拔机所用的原材料问题?

楼主(2010-06-18):
学徒,请教技术人员,在此谢了

网友:
说的太简单,无法答复,你先说你流程是什么? 才能确定什么类型的管坯,二辊用连铸坯就有问题,但有些穿孔机可以,有些必须是轧坯,
还有,管坯规格与你产品有关系,一定壁厚规格,管坯规格也不一样,
有具体工艺,才能谈这个,有详细工艺,可以陪你谈全厂,谈什么都可以,哈哈

楼主:
那管坯类型还要分多少种啊?

楼主:
我目前是在冷拔机行业学习

网友:
管坯类型很多,有连铸坯,有轧坯,还有异型坯,
冷拔是用热轧管加工的,与你说的管坯不是一码事,冷拔属于无缝管的后续工序,

楼主:
我就是做无缝管的,可厂里师傅说的原材料就是管坯呀,然就不同的管坯大小经过冷拔机处理,师傅说要拉拔好几道才能生产成品,真的一点都不懂

网友:
还是应当多念书,找一本冷拔无缝管的书好好看看,有益处的,哈哈

网友:
江浙一带有不少这类工厂。
棒料打洞——》热拉成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