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简单的问题,还是要动脑筋想想,各路英雄,请帮小人一马。

楼主(2010-06-18):
如图所示了,,,看清楚条件,,先谢谢了。

补充一下,风扇的直径有40mm,功率90W,,,那个箱子是水冷箱,有散热铝片和铜管。

那个供应商真太刁了,这么省,用1mm的钣金,,,,我公司采购也是的,便宜嘛。,,,我只能想办法了。

大家注意,,箱子是焊死的,,,,螺栓在里面没东西固定,到时拧不紧的。

1mm攻丝是不行的,,,90W的风扇不小了,,,很大的了。

翻边攻丝可能勉强可以,,不过这是成品了,,不容易再加工了,,钻孔还容易些。

我的一个方案是钻两个孔,U型的螺钉,就是两头有螺纹那种,再加个压块把风扇突出的U型铁丝压住就可以了。。
一共用四个这样的配件,,箱子钻8个孔。

楼主:
没人啊,自己顶顶先,,,

网友:
顶你一下,内部压铆铆母,或者翻边攻丝。

网友:
通常是背面焊上螺母,螺栓固定风扇

网友:
有现成的铆钉螺栓买,大小规格都有。

网友:
用铆螺母,简单!百度一搜你就知道了。

网友:
直接打底孔,然后用自攻螺钉不行吗?我这边有钣金设备,好多就是用的自攻螺钉,感觉还可以的。

网友:
同意6楼的意见,用铆螺母。
楼主可以在百度上了解一下

网友:
最好用翻边钻孔!1、因为考虑到产品板薄且功率大要防震动,需要与安装面很好结合!!2、安装操作由外往里还比较方便!!

网友:
用螺栓固定吧,简单,拆卸方便。

网友:
采用热钻、、、、、、、、、、、、、、、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在铁盒子已经焊死的情况下把风扇装上,前面几位说的从背面焊螺母或是压铆螺母的我想都不太容易操作吧。翻边攻丝是更不可能的了。我想最简单易行的自然是用自攻钉,就不知道楼主所说的大功率究竟有多大?盒子是1mm的,想必风扇也大不到哪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1mm压铆不太好吧,在里面也压不了。。。翻边也不容易加工,,箱子焊好的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1mm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1mm 完全没问题,我这边用的 标称 1mm ,实际0.9 mm 的板,照样用自攻钉,因为打孔焊接螺母太费工时,只要你把自攻钉的底孔打的合适,紧固力量完全没问题,再就是,拧自攻钉的时候,一定要加上平垫圈,要不然可能拧不太紧。

网友:
回复 网友C:

    1mm 完全没问题,我这边用的 标称 1mm ,实际0.9 mm 的板,照样用自攻钉,因为打孔焊接螺母太费工时,只要你把自攻钉的底孔打的合适,紧固力量完全没问题,再就是,拧自攻钉的时候,一定要加上平垫圈,要不然可能拧不太紧。

再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去看看很多电脑机箱的那种紧固方式,就是把钣金冲压出一个孔,但是,这个孔不是直接冲掉了,而是冲出一定的翻边,然后再攻丝,这样,攻丝深度就可以有几个毫米了,这样紧固力量照样够用,只是你需要做一套冲压的模具,有点费事,还是自攻钉来的方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说的是,这个方案可行。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互相进步。

这就需要你自己去查自攻螺钉的底孔直径,按照手册来打孔就好了,没必要为了增加紧固力量而缩小孔径的。

网友:
看看热钻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playlist/f4363885o1p0.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小的不才,热钻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加热的情况下钻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热钻真的很好用啊,薄壁上螺钉固定的好方法,不过有一个担忧,热之后材料的性能发生变化了(氧化),要重新其他的工艺处理,在成品上这样加工的话后续有点麻烦,如果不是成品,不太需要这种加工方法,在特殊情况下还好,比如横截面比较小的管状零件(模具放不进去),,自己的一些看法,欢迎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热钻很不错,但是,那个钻头工具,我估计不便宜吧,还有,钻各种材料的不同转速和进给速度,厂家提供的可靠不?

钻1mm 厚 的板,会不会把板周边都给弄变形了呢?

网友:
回复  mixin0756

    小的不才,热钻不知道是什么,,应该是加热的情况下钻吧
引用 网友C:

靠摩擦产生热形成热熔孔。

网友:
回复  mixin0756

    恩,热钻很不错,但是,那个钻头工具,我估计不便宜吧,还有,钻各种材料的不同 ...
引用 网友B:

钻头是硬质合金的价格不高,厂家提供的转速都是实验得出的比较可靠。

网友:
热钻不错,相当于热挤压拉孔。
不过不太适于楼主的情况,成品加工时工件内部必须加支撑,而且外表会有烧红后的黑斑,攻丝后还有油腻必须加清洗等等。
拆个电脑的电源看看吧,它们的工艺成熟得很。。。

网友:
钻四个孔,用铁丝捆起来扎紧。烂注意。

网友:
楼主的方案是可以,但安装比较麻烦啊

网友:
用螺柱焊机在相应的位置上焊上四个螺柱即可。螺柱焊机的原理与对焊机相似。

网友:
自攻钉解决,应该实用简便又可靠

网友:
把箱体上打成过孔,从箱子里面塞进螺栓,在外面用螺母并紧,

网友:
感觉电脑机箱的方案不错 呵呵

网友:
好解决的很,大家说的各种方法都可以,关键是看哪个最省钱,唯此才符合老板的心意

网友:
铆螺母相对加工工作量最小,只需要打几个孔就行了

网友:
不知外型尺寸多大,也许可以采用抽芯铆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