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的孔要求圆度0.03精度---请教

楼主(2010-06-18):
50的孔要求圆度0.03精度,高么?
我在加工中心上干怎么才达到了0.06。
除了机床主轴问题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机床整体的强度,看看有没有震动。

网友:
楼主述说的太不完整了……请详细些,需要什么材料,通孔还是盲孔,属薄壁型否??哎

网友:
应该不是所有的加工中心都能达到这个精度吧!

网友:
0.03不算高 应该是你的问题

网友:
不是太高,应该说还好吧,我公司生产的加工中心就可以达到。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如:
1,工作台与主轴的垂直度
2,立柱与工作台的垂直度(钻孔的时候立柱与工作台会有一个相对运动)

网友:
0.03不高 看看是不是在招正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加工中心才达到0.06,买的什么设备?

网友:
粗糙度要求搞的话  就用镗刀吧,这样就不会有震动了

网友:
50的孔干嘛要用加工中心

网友:
回复 楼主:

0.03精度都达不到,你的机器有点差了。

网友:
找个好点的车床车可能还好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