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小径可以用投影仪投影吗?

楼主(2010-06-18):
外螺纹小径可以用投影仪,投影吗,

网友:
可以使用投影仪但要倾斜一个角度

网友:
可以的,这个投影直接平方就可以了
因为螺纹的旋转只是在外轮廓才体现出来的

网友:
可以,但是测量精度不高!尤其是测UNJ这种小径为圆弧的。不过一般都不用测小径,要测准确还是买量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