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搅拌罐的后锥叶片放样计算---请教

楼主(2010-06-18):
不知道工程机械板块里有没有做水泥搅拌罐设计的高人啊。想大家给我指导一下前,后锥变螺旋角斜螺旋面的叶片放样计算。在这先谢谢大家乐!!!我的QQ:270250892.关于叶片的螺距理解上面有问题, 一直工作没有进展。

网友(2012-01-12):
是不是在工地上使用的简单搅拌机?上传个图吧

网友(2012-04-16):
利用三角形近似原理展开放样,试试!

网友:
用三维软件嘛 比如solidworks

网友:
太复杂了不容易东啊,搅叶的倾斜和长度直接与出料有很大关系算出来了也要进行实际操作,多弄几次就明白了,理论的对这机械貌似不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