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通电后做了几分钟,配电柜开关就跳掉了!

楼主(2010-06-18):
数控问题请教:

我们端午放假回来,发现设备通电后做了几分钟,有时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配电柜开关就跳掉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测过电压电流都正确的,我们设备是日本津上的。郁闷!

网友:
三相电压平吗?楼主测量一下,三相电源的三根线上的电压是不是都为380V。

网友:
把常出问题的电机矮个拆掉,看看是哪一个的原因

网友:
把线路重新整理一下看有没有那里有线被压或卡住了,我前天刚遇到开机几分钟自动跳闸。结果是关闭机箱的时候把线压了
没办法日本的东西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