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孔前的余量---请教

楼主(2010-06-19):
假设用硬质合金的绞刀,直径15的孔,对于铝,钢还有铸铁的材料来说,单边留多少余量比较合适?

网友:
单边30丝差不多了,多了也不好

网友:
我查了下工艺手册,供参考

钢小于1000MPa。切削深度 0.12-0.15mm 进给量0.20-0.35mm/r 切削速度 6-12m/min

灰铸铁 HBS小于200  切削深度 0.12-0.15mm 进给量0.20-0.35mm/r 切削速度 8-15m/min

铝合金 切削深度 0.14-0.15mm 进给量0.20-0.35mm/r 切削速度 15-30m/min

网友:
φ15H7

钻14  ,扩孔钻14.85   精铰15H7

网友A(2011-06-12):
我都是用低转速铰孔的,每分钟几十转不等,钢件的孔单边小于0.1mm;铝件较特殊单边0.03以下,否则就铰大了。不知道各位朋友都是怎么铰孔的?

网友(2014-08-06):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用低转速铰孔的,每分钟几十转不等,钢件的孔单边小于0.1mm;铝件较特殊单边0.03以下,否则就铰大了。 ...

差不多

网友:
单边余量0.15-0.3即可。

网友(2015-04-27):
按照经验应该是0.25---0.1

网友(2019-05-27):
我有个23的孔,是调质钢,需要留多少的余量来铰孔,最终尺寸为23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