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35H8的深孔铰出来是锥孔?

楼主(2010-06-19):
我这是柴油机的机体,侧面有一斜油泵孔,直径是φ35H8,加工部分是实心的,底下是空的,我们用φ28钻头钻底孔,用φ34.5的粗镗刀镗孔,然后用铰刀铰孔,检测发现加工的孔上大下小(铰刀材料是YG6的),请教下各位大侠.

网友:
检测刀具跳动量和主轴跳动量最后检查切削参数

楼主:
我们是用的国产的汉川的立式加工中心(XH716),刀具和主轴的跳动都能保证,不知道我这铰刀设计本身有没有什么可以改进的.

网友:
悬伸量尽量缩短,检查铰刀上机床后的跳动,铰刀支撑不好。也可以直接用标准镗刀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看看绞刀刚度怎样?还有镗孔后是否已经有锥度了?

网友:
铰刀刀杆摆。。。。。。。。。。。。。。。

网友:
可以选用 斜刃铰刀  改善直刃铰刀的 震动 问题。

网友:
粗镗时孔有可能变形,孔为深孔,看一下刀具的跳动

网友(2010-09-16):
回复 楼主:

    是不是用圆锥铰刀了

网友:
铰孔余量偏大,镗到34.7毫米呢。铰刀柄与主轴套接有问题,改变套接方式,你们是如何装接到主轴上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连到主轴上是用的BT刀柄,因为铰出来是锥孔,现在我们已经改变用微调镗刀,直接镗了。就粗镗、精镗效果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问的是铰刀柄套到BT柄之间的套接方式,铰刀的话用绕性连接比刚性连接要好。就像丝锥也是绕性连接比刚性连接要好。因为稍微改变一下坐标就会对铰刀与丝锥产生很大的抗力,而绕性连接刀具时会自动消除这部分抗力。

楼主:
铰刀是莫氏4号锥柄,直接与BT刀柄套连接的

网友:
铰刀吃刀量太大,对铰刀侧刃磨损较大,建议钻头打完后用铣刀(针对材料选定)将余量放到0.3左右,再用搪刀精搪,减少对刀具的磨损,和缩短刀具使用寿命

楼主:
是的,谢谢哈,我会在加工过程中进行改进的

网友:
余量大了,所以就这样了

网友:
H8的孔,用加工中心加工,还铰什么哦,直接镗到位就可以了

楼主:
是的呀,,但是镗刀贵不是吗,,领导说先用铰刀干,等不行才又用镗刀的。

网友:
检测刀具跳动量和主轴跳动量最后检查切削参数!!!!!!!!

网友:
铰刀换成高速钢材料的,切削刃快,(YG的一半铰量较小,有挤压效果)。0.5铰量太大,留0.2铰量试一试,铰孔时用机油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