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钢嵌铜工艺可行性讨论

楼主(2010-06-19):
我手头一个产品,在一钢盘上固定一个纯铜盘,要求两者之间紧密贴合,为了把铜上的热量传导到钢盘上。目前用螺钉联接,两者之间总是 有间隙,加导热膏效果也不会太好。
是否可以用浇铸的方法,把铜与钢联接在一起。具体是把留有加工余量的铜盘放在铸钢的模具中,浇铸出钢盘。得到毛坯之后加工到尺寸。
请问工艺是否可行,成本与螺钉联接会增加多少?铜盘在浇铸中变形量(关系到留多少加工余量)?
谢谢大家出主意!

网友:
这家伙到那是和我们那个滑动轴承内孔浇铸合金工艺差不多。

但是就是不知道,巴氏合金和铜的浇铸工艺会一样吗?

待楼下解答。

楼主:
和滑动轴承的浇铸类似吧。顺便问下,楼上是诸暨哪家公司?我有个供应商也是那里的,做轴瓦。
看了杭州学徒的公司介绍,我想在钢板上浇铸纯铜更可行点,因为铜的熔点比钢低。

网友:
可以加工,我们以前做过,不过没有你的尺寸大。

楼主:
是否可以用爆炸焊接?看了资料,觉得可行。

网友:
参照铜包铁涡轮铸造工艺,或者铁包铜的泵体类部件,在铁件上做些结构调整,使之能够紧密结合,我想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看楼主所说的需要在热传递的场合使用该件,但不知在多高的温度下使用。我认为如楼主所要求在紧密配合的情况下进行热传递难以做到,本身钢和铜的导热率,膨胀、收缩率的不同,都会造成有缝隙。如果是一定的温度下使用,可能间隙会小一点,如果计算加工得好的话,有可能做到升温后钢和铜没有缝隙,如果是在不稳定的温度下使用,可能做不到没有缝隙的配合。

楼主:
温度不是很高,不超过100°,如果两者结合好无缝隙,热量可以很快散发出去,如果有缝隙,空气的热传导能力很差,造成热量集中在铜上,无法传递出去,会越积越多。
如果要熔铸,铁件上要事先加工出沟槽,类似滑动轴承的瓦背与巴氏合金的结合结构。另外可以在内外圈加螺钉来紧固,确保结合强度,只要达到2者之间无缝连接就可以。

网友:
可以加工,我们以前做过,不过没有你的尺寸

网友:
巴氏合金为何物,大侠赐教则个?

网友(2010-08-13):
如果产量大.可以把留有加工余量铸钢模具浸入硼砂熔液中后捞出.水平浇铸铜液.得到毛坯加工.

楼主:
浸硼砂溶液的目的是去除氧化层,还是易于结合?
就怕钢与铜接合面有氧化层,不利于热传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加工的铸钢毛坯经过碱.酸清洗后.放入硼沙溶液[850度左右].捞出浇铸铜液.
另外;用离心浇铸翻边轴瓦的方法也好试试.

楼主:
谢谢提供的方法!

网友:
可以借鉴一下宝马发动机缸体的压铸方法,宝马的是缸体芯部由铝合金,外面是镁合金,分两次压铸。

网友(2010-09-18):
巴氏合金(Babbitt metal),具有减摩特性的锡基和铅基轴承合金。由美国人巴比特发明而得名。因其呈白色,又称白合金。   GB/T5611-1998《铸造术语》   bab bitt metal,white metal   巴氏合金——一种软基体上分布着硬颗粒相的低熔点轴承合金。有锡基、铅基、镉基三个系列。锡基巴氏合金的代表成分(质量分数)为:锑3%~15%,铜2%~6%,镉<1%,锡余量。
编辑本段巴氏合金的熔点
  铸造锡基巴氏合金ZSnSb11Cu6固相点温度为240℃,液相点温度为370℃,其最高使用温度不得超过100℃,摩擦系数在有油时为0.005,无油时为0.28。
编辑本段巴氏合金的特点
  巴氏合金(包括锡基轴承合金和铅基轴承合金)是最广为人知的轴承材料,具有减摩特性的锡基和铅基轴承合金。由美国人巴比特发明而得名,因其呈白色,又称白合金,其应用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时代。具有减摩特性的锡基巴氏合金和铅基巴氏合金是唯一适合相对于低硬度轴转动的材料,与其它轴承材料相比,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和压入性,广泛用于大型船用柴油机、涡轮机、交流发电机,以及其它矿山机械和大型旋转机械等。   主要合金成分是锡、铅、锑、铜。锑、铜,用以提高合金强度和硬度。巴氏合金的组织特点是,在软相基体上均匀分布着硬相质点,软相基体使合金具有非常好的嵌藏性、顺应性和抗咬合性,并在磨合后,软基体内凹,硬质点外凸,使滑动面之间形成微小间隙,成为贮油空间和润滑油通道,利于减摩;上凸的硬质点起支承作用,有利于承载。巴氏合金除制造滑动轴承外,因其质地软、强度低,常将其丝或粉喷涂在钢等基体上制成轴瓦使用。巴氏合金分锡基(见锡合金)和铅基合金两种。后者含锑10%~20%,锡5 %~15%,为防止成分偏析和细化晶粒,还常加入少量的砷。铅基合金的强度和硬度比锡基合金低,耐蚀性也差。   组织特点是,在软相基体上均匀分布着硬相质点,软相基体使巴氏合金具有非常好的嵌藏性、顺应性和抗咬合性,并在磨合后,软基体内凹,硬质点外凸,使滑动面之间形成微小间隙,成为贮油空间和润滑油通道,利于减摩;上凸的硬质点起支承作用,有利于承载。
编辑本段巴氏合金的用途
  巴氏合金主要使用于大型机械主轴的轴瓦、轴承、轴衬、轴套。如:水泥机械、钢铁机械、化工机械、造纸机械、石油机械、船舶机械、压缩机械、煤矿机械、选矿设备等等,还可以用在大型机床上来取代黄铜,效果也很好。   巴氏合金除制造滑动轴承外,因其质地软、强度低,常将其丝或粉喷涂在钢等基体上制成轴瓦使用。为防止成分偏析和细化晶粒,还常加入少量的砷。   按国家标准,巴氏合金可以分为锡基合金和铅基合金两种。铅基合金的强度和硬度比锡基合金低,耐蚀性也差。所以客户在使用巴氏合金的时候,通常选用锡基合金,其常用的牌号有ZChSnSb11-6、ZChSnSb8-4、ZChSnSb8-8等。尽管铅基合金的性能没有锡基合金好,但是有许多客户仍然选择使用,因为它使用起来比较经济,其常用的牌号有ZChPbSb16-16-2、ZChPbSb1-16-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