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排量计算公式--请教

楼主(2010-06-19):
因改行新入液压件这块,齿轮泵排量(变位齿轮)该如何计算?望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简单实用的:齿轮齿形圆环带面积(齿顶和齿根之间)乘以齿宽再乘2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要的关系式是由模数、齿宽、分度圆、变位系数、常数组成。这个关系式应该有一定的经验值在里面,估计有过液压件设计这块经验才会有这公式。。。在手册上查不到。。。

网友:
6.66mmzbη
Q=6.66mmzbη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6.66常数的选定有什么依据没有?还有就是变位齿轮根绝这个公式计算是否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