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件技术要求中未注冲裁圆角数值怎么定?---请教

楼主(2010-06-19):
请教 冲压件 技术要求 中 未注冲裁圆角 数值 怎么定??

网友:
冲裁圆角数值应该是要明确表示出来,
未注冲裁圆角通常是指图形轮廓是交线的角,这种冲裁圆角通常是
以板厚的1/4数值为下限,
或(线切割线径+0.3)/2 为依据。
再更不要求时就注明 自然R(线径R角)

网友:
冲裁圆角数值应该是要明确表示出来,
未注冲裁圆角通常是指图形轮廓是交线的角,这种冲裁圆角通常是
以板 ...
引用 网友A:

兄弟一看就专家来的。
哈哈。同感
我一般都是会与客户沟通下。告诉他的。不买碰到不同意的话,就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