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缸液压缸同步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0-06-19):
多缸液压缸同步有哪些方法

网友:
可以选择同步马达,只是最常见的。要求不高的话就机械同步啰。
要求很高的话就采用伺服系统。呵呵。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液压系统那部分有详细的同步回路设计资料。

网友:
顶,用同步马达好点,但要考虑价格因素

网友:
可以选择同步马达,只是最常见的。要求不高的话就机械同步啰。
要求很高的话就采用伺服系统。呵呵。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传说中的衡阳钢管的?

网友(2021-02-06):
没有大神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