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种情况下可以用小厂的轴承吗?

楼主(2010-06-19):
最近兄弟公司这里的一款产品设计因为尺寸需要,要采用一种少见的轻型角接触轴承 71810C.

这种轴承不太容易买到,大厂做的P5级别的轴承价格过高.有点难以承受.而小厂的便宜的多.

我们对这个轴承的使用条件并不苛刻, 转速很低,最多60rpm. 轴承负载也不高.因此.大家觉得在这样的条件下,正规的大厂和产品和小厂的P5级别71810C在使用寿命和精度有没有区别?

期待高人的帮助

网友:
所谓小厂轴承,是个不确定的东西,每一批次与下一批次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没有任何连贯性,有时好,有时坏,这从它的坯料就决定了的,
重要的对象,使用小厂轴承基本是赌博,不确定因素非常多,但你的负荷假如特别小,对精度的损失不敏感,就可以用,
还有,假如你特别了解那个轴承厂,看到那批轴承的来龙去脉,也可以用,我们有时也用,但要有专人盯住那个批次,也没有问题,

网友:
负荷假如特别小,对精度的损失不敏感,也可以用大厂P6的轴承,没准比小厂P5的好得多

网友:
价格也便宜的多。小厂这种轴承怎么做出来P5的

网友:
哈啊哈,小厂怎么制造P5的

网友:
牌子只是一种质量的象征,同样的东西你选一个大寿命的小厂轴承一样用啊!

网友(2010-08-03):
什么样的是小厂什么是大厂呢?是按产值分还是按什么分的,各位大侠解释一下呗

网友:
你所说的小厂是烟店轴承吧。你所谓的大厂我估计也得是烟店散户安装的的货。不过这几年质量还行。世界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