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硬铬---请教

楼主(2010-06-19):
我厂有一批轴外径做小了0.07左右,外发去镀硬铬。
我想了解一下镀硬铬如下参数:
1。镀层深度在什么范围比较好?
2。镀层的硬度一般是?
3。镀后要不要加工处理?
4。镀层的附着力情况?
5。镀前工件的光洁度要求?
6。镀层分几层?只是铬一层吗?
7。装饰铬与硬铬的区别?
网上的信息有些混乱,论坛里有不有这方面的朋友,请不吝赐教一下好吗

网友:
镀硬铬的话通常只是镀一层铬,不知道你的轴是做什么用的,如果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话,则要镀的厚一点然后要精磨到尺寸!亮铬的话铬镀层通常都很薄,不耐磨,只是亮度高,有镜面效果!

楼主:
装饰铬是有三层的:铜,镍,铬层,还有进行盐雾实验。而硬铬呢?是怎样的。我看过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可信息太混乱了,谁能给我明晰的准确的信息?

网友:
平时只是听到可以镀铬,没想到还分这么多种

网友A:
1、镀层的深度:电镀层的厚度是以微米来计算的,镀硬铬的厚度从3-5微米到1毫米以上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看用途,镀铬的价格还是比较高的,可以少镀的,就没有必要多镀,省些银子。2、镀层的硬度也就是材料铬的硬度,为HRc60度以上。3、是否镀后要加工,要看你要求的精度和镀前的情况而定,如果镀层厚度只有10微米以下,一般要求不高可以不用再加工,包括要安装滚动轴承但要求同心度不是特别高的情况。镀层越厚,镀层不均匀的问题就越显著,需要再加工的(一般主要采取磨加工),要留出加工余量,至于留多大余量,要看你的要求、零件的精度、设备的精度、电镀的水平等等因素。一般电镀工知道大概的加工留量。如果零件的数量大,可以先做几个试样以确定参数。注意,如果是轴,要告诉电镀工保护顶尖孔,不要镀上。4、硬铬与钢材的结合很好,电镀的质量没问题,结合的不会有问题,不会受力分层。但是如果镀前零件处理的不干净,也可能会起皮分层的。5、镀前的光洁度要求不高,糙点儿精点儿都可以,只是镀后的光洁度肯定比镀前差一些。6、镀硬铬,就是一层。7、装饰亮铬是多层电镀,老工艺是镀铜、镍、铬,然后抛光。镀硬铬,镀层是针状结构,由于有针孔的存在,所以镀硬铬并不防锈。这一点很多新手不知道,以为镀过了就一定可以防锈,这一点要注意。另外,硬铬的硬度高,不等于镀后的零件就很硬,电镀的铬虽然硬,但是很薄,要想让整个零件硬,就必须零件本身就硬,否则镀层再硬,可是底层是软的,镀层也起不到硬的作用。
再有,电镀时容易在尖端放电,所以被镀零件凡是在零件的端部有尖角处的镀层都会比平面处厚。这点也要注意。

网友:
原先修磨模具量具经常用镀硬铬方法,却还真是知之甚少,yumin大介绍的真不错,受教了。

网友:
yumin大介绍的真不错,受教了。

网友:
1、镀层的深度:电镀层的厚度是以微米来计算的,镀硬铬的厚度从3-5微米到1毫米以上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看 ...
引用 网友A:

    高人·以前维修东西只知道磨削小了再镀没想到里面的学问还这么多··受教了··谢谢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就是好, 谢谢不吝指教。

网友:
镀硬铬挺贵的,我两年前听朋友说是一平方厘米镀0.01mm要1块5毛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呵呵!
长度不够!!!!!

网友:
镀硬铬很贵,光洁度有要求的话,可以在镀后在磨!

网友:
"如果是轴,要告诉电镀工保护顶尖孔,不要镀上。"========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长知识,学了新知识。

网友(2010-07-19):
由于电镀时,工件的摆放位置与电极的位置有远近,不同位置的电流并不均匀,会造成不同方向和位置的镀层厚度不是很均匀,电镀时的电流越大时间越短这种现象就越明显。轴的顶尖孔,是车或磨加工的基准,要保护好,如果装配时发现尺寸或是配合有问题可能还要进行加工,要用它,使用过程中,轴如有磨损,还要修复,中心孔如果镀上,并不均匀,将导致轴的在加工时失去基准。

网友:
1、镀层的深度:电镀层的厚度是以微米来计算的,镀硬铬的厚度从3-5微米到1毫米以上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看 ...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啊。这位高人很牛啊。厉害。厉害啊。

网友:
我也有款产品需要  镀硬铬 学习了。

网友(2011-04-01):
关于镀硬铬的知识我知道得太少了,谢谢5楼YUMIN的指教。

网友:
学习了不少知识.

网友:
学习了很多啊!感谢……

网友B:
镀硬铬太厚的话,时间长了在冲击情况下会脱落的,我遇到过

网友(2012-11-17):
呵呵小弟专业做镀铬加工的,有什么问题我可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硬铬太厚的话,时间长了在冲击情况下会脱落的,我遇到过

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是镀层结合力不好的原因,一般不会脱落的,好多冲压磨具都选择的是镀铬

网友:
单边4丝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镀层的深度:电镀层的厚度是以微米来计算的,镀硬铬的厚度从3-5微米到1毫米以上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看 ...

前辈的知识面很广、学习了…………论坛因你们而精彩

网友(2014-04-04):
东西太有用了,可以装一下大师傅了嘿嘿

网友:
谢谢了 今天高人不少啊

网友:
镀好了一半要 磨或者抛光的。。

网友:
学习了,以前知道镀锌

网友(2014-05-08):
引用 网友A:
1、镀层的深度:电镀层的厚度是以微米来计算的,镀硬铬的厚度从3-5微米到1毫米以上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看 ...

学到了,拜谢

网友:
感谢于老师,受教

网友:
感谢YUMIN老师提供的知识,感谢。

网友:
镍鉻合金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
每天都在学习中

网友(2016-04-26):
跟在后面学习。

网友(2018-12-16):
引用 网友A:
1、镀层的深度:电镀层的厚度是以微米来计算的,镀硬铬的厚度从3-5微米到1毫米以上都是可以的。关键是要看 ...

讲解深刻,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