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底装弹簧为什么能蹦的更远更快更省力?

楼主(2010-06-19):
鞋底装弹簧为什么能蹦的更远更快更省力?想做个弹簧底的鞋玩玩,但分析不清弹簧的做功原理,哪位大侠能指点一二?

网友:
总得来说和骑自行车省力一样的。但是具体的原理就是不太清楚,好像读书的时候看到过人走路是比较耗能的一种方式。

网友:
楼主有这想发好玩。你知道弹簧本身是没有动能的。但是它能储存动能。如果你每往下压一次它会把这动能储存在弹簧上。当它反回所有的动能时就成了反作用力。所以我们利用弹力时一般不会让它没有完全反回时,后又给它储存动能。所以几次下来,得到了最后一次的体现所以就以为跳得远。只是个人认为。

楼主:
那在什么情况下才能让弹簧发挥最大的能力呢?就比如说我做了这种鞋,也要有一个最佳的点来承受和发挥这个能量吧?起跳时不容易,落下时掌握不好好像也不行,路面高低也会破坏平衡,还有就是本身的平衡怎么掌握,底子太大不行太小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不是一下子能说清的了,要从力学角度出发,弹簧与人的体重有关,着落点与医有关。要下来稳与材料有关。

网友:
支持你的设想愿取得实效.

网友(2010-08-20):
支持你的设想愿取得实效.。。。。。

网友:
弹跳鞋早有人做而且已经成为商品,但使用的不是缠绕弹簧而是弹簧钢板。

网友:
弹簧鞋可以蹦得远也可以蹦得快也可以蹦得高但是不会省力,至少不会让行走省力。行走省力需要让重心变化减小或阻力减小。

网友:
德国的特种兵就是穿的弹簧鞋,更高更快更远,呵呵
人体会自动调节,并不要弹簧弹力有个恒定值,只要人体踩踏的力能让其变形蓄能,而又不至于超出其极限损坏就可以了
北京残奥会上,就有截肢的运动员使用碳纤维做的弹簧腿赛跑得了冠军

网友:
省力否你想如果在棉花上走路就可感觉到,至于楼主在4楼说的,你看一下《钢铁侠》就知道了,也就是多做几次实验,不怕摔就行!

网友(2013-04-07):
弹力鞋,好多地方都有卖的 。玩的感觉的确很爽的。谢谢!

网友:
该产品首先是英国人发明,其后国内也有人发明了同类产品,主要用于娱乐,不是很安全。

网友:
原因在于弹簧减少了我们动力输出的浪费,效率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