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带型磁性上料机---讨论

楼主(2010-06-19):
无带型磁性上料机由传动电动机,输送链,成型磁铁,不锈钢托板,机体骨架,储料仓和出料斗等部分构成 (如图 1 所示)。

   工作流程:工件加入储料仓-由磁铁吸附工件沿导轨运行-被动轴脱磁-出料。
    原皮带型的磁性上料机工作原理同无带式磁性上料机相同,而构造不同。皮带型的磁性上料机用厚度 3mm尼龙皮带,皮带与磁铁同步运行。运行时皮带紧贴磁铁。即工件和成型磁铁的间距即为皮带的厚度。成形磁铁由 Y30BH型磁铁构成。
    无带式磁性上料机,取消了原上料机的皮带设置,用静态的材质304、厚度3mm不锈钢托板,代替动态的橡胶皮带。不锈钢托板和成形磁铁之间有微量间隙,成型磁铁和不锈钢托板、工件是不接触的。如此革新,既不存在皮带寿命的难题,也不存在皮带跑偏之难题。这两个难题是以前皮带型的上料机最头痛的。

网友:
这个设计是否有成型的产品!磁铁是不是安装在尼龙带上么?那么磁铁的间距是多少呢?是不是每块磁铁只能吸附几件产品,而且产品的重量不应该太重吧!

网友:
看到过,用在排屑上。很实用的排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