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加工,想用钻头钻通后用车床加工---请教

楼主(2010-06-19):
加工一410不锈钢工件内孔,内孔最小直径14mm ,最大直径39mm ,长度为250mm。
想用钻头钻通后用车床加工,用什么钻头和什么材质的刀具比较合理。

先谢过回答的朋友们!!

网友:
车刀用通用合金YW1和YW2;钻头用普通高速钢钻头,切削速度低一些也能用。如想要快,也可选用合金钻头,成本高些,也难刃磨一些。

网友:
直径10H7的孔,怎样加工?我是用9.6的钻头钻后用10mm的铰刀铰,为什么孔小呢?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大呢?

网友:
六角车  高速钢钻头 中速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