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580mmφ48.3*5的管子加工成φ48.3*3.68---请教

楼主(2010-06-19):
如题:长580mmφ48.3*5的管子加工成φ48.3*3.68,好加工吗?怎么加工好?材质为304的
知道的朋友帮忙解决下,3Q

网友:
加工的方法很多,用带锯,在卧銑上用片铣刀割都可以,就是得先解决一个装夹变形的问题,先做一个内孔与管径一样的弹簧夹套,这样就可保证管子夹紧不变形。

网友:
楼上的,楼主是要扩内孔,有公差吗?
要求不高就做好导向直接扩

楼主:
要求不高的,装护板应该装测试管吧。扩580长没问题吧?一般厂都好做?我司有这个规格管子所以想去改做省点钱。我是个新手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