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号钢,直径80,调质后硬度HB210-230,工艺怎么做?

楼主(2010-06-19):
各位大仙:35号钢,直径80,调质后硬度HB210-230,工艺怎么做啊。

网友:
完全退火—粗加工—淬火+高温回火—精加工,只是大概的,具体的还希望前辈们说说。。

网友(2010-09-20):
先粗加工,然后调质完再精加工,这种活我厂经常做,工艺我一般都是这样安排

网友:
没搞过,进来听听高手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