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车螺纹,倒角处老是有一条丝,怎么去除?

楼主(2010-06-19):
请问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螺纹倒角处老是有一条丝,怎么去除啊 ,郁闷

网友:
车完螺纹后走倒角,然后螺纹空走一刀……即可

网友:
在方刀盘上再装一把倒角刀,当毛刺刀用,当螺纹车刀到位后,倒角刀倒角去毛刺。

网友:
这个是挤出来的。塑性材料加工中会出现这样的东西的。解决它么就在车内孔的时候在孔口倒角。

楼主:
谢谢以上的各位朋友,有丝这边是掉头车的,就倒角而已,另一端是没有这种情况的,掉头倒角,螺纹的倒角处就出现这个问题,真不知怎样处理才好,像2楼老飘兄说的只是车螺纹时才能那样做,但掉头倒角时就不能再走螺纹空刀了,这样很容易乱牙的

网友:
不好意思,弄拧了楼主的意思……
反过来倒角的时候,不要直接用倒角刀,用一把刀从内往外走出一个倒角,然后定长,再外倒角,一把刀的事……记得刀要锋利,转速要快……否则螺纹肯定不通啦……

楼主:
不好意思,弄拧了楼主的意思……
反过来倒角的时候,不要直接用倒角刀,用一把刀从内往外走出一个倒角, ...
引用 网友A:

还是没弄明白老飘兄弟的意思,能再说清楚一点吗?

网友:
车完螺纹后走倒角,然后螺纹空走一刀……即可
正解

网友:
一道工序加工,车完螺纹后从里向外倒角两端都倒,在空走一刀,然后在掉头加工其部位,转速尽可能高些

楼主:
一道工序加工,车完螺纹后从里向外倒角两端都倒,在空走一刀,然后在掉头加工其部位,转速尽可能高些
引用 网友B:

这不好加工,内孔车刀是不能两端倒角的,除非换另外一把刀,但我的是4工位刀架,不够用

楼主:
车完螺纹后走倒角,然后螺纹空走一刀……即可
正解
引用 网友C:

我是指掉头车那边倒角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啊,就是反过来用刀走出一个导角,这样就不会用一圈毛刺了啊

网友:
又学习了,中又学习了中又学习了

网友:
社区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了。

网友:
多试验下酒知道了,,,这样不会忘记

网友:
很不错的学习资料、、、、、

网友:
刀不够外圆刀就用白钢手磨的,一把刀可做多个面多个用途,可车外圆镗孔走倒角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你的刀具选择有问题,我说的可以用35度机夹刀片
不知道你有没有

网友:
小问题大烦恼,用倒角刀来一下不行了,锉刀搓

网友:
顶楼上 这个方法高啊   字节系统限制

网友B:
这不好加工,内孔车刀是不能两端倒角的,除非换另外一把刀,但我的是4工位刀架,不够用
引用 楼主:

看你的是通孔,整把螺纹刀车内孔,想怎么倒就怎么倒,或者用偏刀。

网友:
在编程的时候 都走一刀 还有刀具角度

网友:
是不是工艺问题,为什么不先倒角再掉头车螺纹呢???

网友:
等待高人的高见,

楼主:
谢谢各位社友的解答,我用数控内孔车刀倒角的,也试过用45度的合金刀倒角,效果还是不行,分析原因最主要是车完螺纹后,螺纹间隙没有支撑力,而且铝合金的韧性非常的强,造成坯锋向后让刀,使切削变成挤压,所以坯锋都被挤压在螺纹的裂缝里。

楼主:
顶一下,等待高见

网友:
大家怎么还在讨论啊

楼主:
大家怎么还在讨论啊
引用 网友D:

兄弟,问题还没解决啊 ,也许是我表达不清楚吧,我指的是掉头倒角时螺纹间隙会有一条丝,还有老飘兄弟说的方法我还没明白,小弟愚蠢,大侠们莫见怪,请见谅。

楼主:
是不是工艺问题,为什么不先倒角再掉头车螺纹呢???
引用 网友D:
螺纹端面我是先倒角再车螺纹的,但靠卡盘那头怎么倒角啊,倒不了的吧?

楼主:
看你的是通孔,整把螺纹刀车内孔,想怎么倒就怎么倒,或者用偏刀。
引用 网友E:

    用螺纹车刀车内孔恐怕工艺不行吧

楼主:
社区很久以前就讨论过了。
引用 网友F:
能否发个连接过来,我找不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什么不行的,磨把螺纹刀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是个钢件

楼主:
这是个钢件
引用 网友E:

非常谢谢振捷兄的指导,这个方法应该可以 ,我回去试试

网友(2010-08-08):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丝锥磨把三角刮刀,一个一个的弄,效果不错,做一个刮一个,反正车一个也要点时间,这样比较好

网友:
我是新手,是不是可以这样,先A头内外倒角,然后夹住A头从B头开始车螺纹??

网友:
没车螺纹之前先倒角,车好螺纹之后再去一下毛刺就好了。或者用刀从孔里面往外走斜面(CNC)

网友:
可以用内螺纹刀把内孔两端先倒角,倒角可以稍微大点,然后再车螺纹。

网友(2010-10-21):
请问这些问题怎么解决,螺纹倒角处老是有一条丝,怎么去除啊 ,郁闷
引用 楼主:

    个人认为是加工工艺不合理,那丝在加工中是可以避免的

网友:
现在有现成的倒角刀买,绞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