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十六进制参数是如何设置的

楼主(2010-06-19):
在数控机床中有很多参数是用十六进制表示的,请教社区内的朋友们:这些十六进制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楼主指的是BCD参数格式吧,
举个例子:
要设定的参数为:"0100 1000", 则在输入相关参数时实际应输入:"18".
同理, 需要设定:"0011 1111", 则在输入相关参数时实际应输入:"3F".

网友:
楼主指的是BCD参数格式吧,
举个例子:
要设定的参数为:"0100 1000", 则在输入相关参数时实际应输入:"18".
 ...
引用 网友A:

散人回来了,楼主好好请教散人,这些小问题都是小菜

楼主:
这些参数都是以Bit0   Bit1-----BitF来表示的,他是怎么转换成“0000”的形式来表示的呢!?还请做下详细的j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