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独控制的数控转台---请教

楼主(2010-06-19):
我们经常要在加工中心上用到转台,但一般都是转到指定角度后的加工,不需要联动。但市面上一般的数控转台都是联动,加工中心要控制转台也得选四轴联动的。不知有没有种转台可单独控制使用或对加工中心进行简易改造后即可满足要求,请知道者不吝赐教。

网友:
你买个手动功能的转台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回答不负责任,手动不方便,不可能加工时还钻进去用手摇吧,我想在外面用按钮或单独控制器是可取的

网友:
你想要转到你要的角度肯定要用伺服电机,那肯定要4轴,至于联不联动是由系统来决定的,不关数控转台的事

网友:
估计楼主可能需要自己改装下,自己安装电机到转台上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