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到动物矢量图的轮廓,并用线切割加工?

楼主(2010-06-19):
我见有人好像用ps将 矢量图轮廓 取出来放在线切割里打开 并自动生成程序 加工。
在此寻求具体操作步骤  请高人指导

网友:
线切割软件支持DWG、DXF图形,,,所以不论你用什么格式的文件,都要想办法转成这两种格式,另外还要修改和连接线段、圆弧。非常繁杂。

网友:
刚得到了个软件,试了试。

网友(2011-12-22):
线切用的是不能有重复线的三点线, 处理个图不是很容易,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帮忙,qq460663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