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齿轮轴,五六十条要报废---紧急求助!

楼主(2010-06-20):
前几天,车间的一批齿轮轴,轴的两头有内螺纹孔,是非标的细牙螺纹,送热处理之前两头的螺纹孔各用一个外螺纹堵头给堵上,防止内螺纹的牙齿里产生氧化皮或变形,结果车间负责这个事情的师傅忘了加堵头,直接送去热处理去了,拉回时,车间校直的师傅也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经校直后,就精磨外圆。等检验员最后检查时发现轴两头的内螺纹孔拧螺杆是拧不进,于是拿到攻丝机上重新攻一次牙,太更了攻不动,弄了两下子,丝攻也断在里面了,试了好几条轴,丝攻也断了好几根,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来,请论坛上的大侠帮我想想办法,外圆已磨好的有五六十条轴,齿轮轴的长度是500mm左右,每条市场价是100多元。哎要是外圆没有精磨的话,还可以退火,重新攻一下就行了,但这五六十条已经磨好外圆的眼看着报废了。。。。。。

网友:
这个真不懂了
占个位,学习高手的解答。

现在是否有一种磨制的螺纹?查找一下是否用此类丝锥或工具。兴许能管用。

网友:
貌似螺纹变形了,像楼主那样返修难度较大。不知道该螺纹有多大?大点的话可以尝试电火花打个螺纹出来,光洁度差点么将就着用用了。螺纹小的话就不好办了,想修也没法修,直接报废了。类似的事情我以前就做过的。M3的螺纹,渗氮处理前没有加堵头,全部报废,几千根的哦,心头永远的痛~~

网友:
楼主,你是做什么热处理?整体调质,淬火,氮化?螺纹尺寸是多少?可以考虑买只钨钢丝锥,SKD11材料的螺纹孔回丝,我们有用过,HRC60可以搞定的

楼主:
我们的轴是整体渗碳淬火的,内螺纹孔的尺寸:M10-H2。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应的CNC设备,如果有,推荐TiA@N涂层的硬质合金螺纹铣刀,加工HRC60没有任何问题。看你的工件能不能重新走一刀。

网友:
三特维克有这个刀具的,但是要1000一个螺纹刀头,定做可能性不高。

网友:
我们的轴是整体渗碳淬火的,内螺纹孔的尺寸:M10-H2。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买支钨钢的OSG的丝锥,搞定没问题的。我们产品也是这么做的。但我的热处理是整体高频淬火,真空热处理的

网友:
整体渗碳淬火处理以后,细牙螺纹没救了,谁都没有办法了,不仅是螺纹硬度的问题,螺纹本身就不能用了,尤其是细牙的,

网友:
CHUNZU,我想问下硬度62度的轴承钢管的内螺纹怎么加工啊

网友:
你是用轴承钢粗加工,淬后,精加工? 还是直接买有硬度的轴承钢管加工? 螺纹尺寸多大?M20
以下的,可以全部加工到位后,真空热处理后在重新回牙。后者或是大的螺纹,只能用硬材料专用的螺纹刀具或是螺纹铣刀加工了。

网友:
感应淬火的轴承钢管,M32-1.5的螺纹,我现在用三特的道具加工。1000多一个刀头

网友:
外圆是磨出来的,磨的时候淬火,里面的也硬了,现在车螺纹,一般的刀具吃不消

楼主:
回复#8:齿轮轴的淬火硬度HRC50左右,没有60度,买一支钨钢OSG丝锥,是用手攻,还是机攻?

网友:
都可以的啊,如果你的力气那么大的话

网友:
用电火花解决,不过挺贵的

网友:
能不能局部退火,我刚走进机械行业没多久,不知道能不能帮点忙。

网友:
只好用丝锥过了在没有其他办法了建议定做几个中经不同的丝锥 一个肯定不行

网友:
想办法退火,不知道能不能行,细牙螺纹应该已经变形了,,不太好做

网友:
既然都已经做坏了,建议报废吧,为什么要凑合着用呢?
害人害己,做机械的要严谨些

网友:
学习学习高手的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是手攻了。

网友:
不要用机攻,用手工回一下,回的时候加点机油!

网友:
50度不算高·买个好点的丝锥就OK 五六十不算多建议手攻 你这是细牙且淬火的机攻很容易乱牙的机攻的时候力度感觉不出来还是很容易断丝锥的 手攻就不同了·

网友:
修好了也是次品,m10已攻好,变形了再攻,肯定改变很多。

网友:
如果你想对付,不如做配套的螺丝
如果这个螺纹有强度要求,就只能报废

网友:
如杨大侠所说“轴是整体渗碳淬火的,内螺纹孔的尺寸:M10-H2。”该细牙内螺纹经热处理后,牙型部分特别硬,只好试用高硬度丝锥手工回牙。成功概率不大。
还有个馊主意,使用酸液对该内螺纹进行腐蚀,直到内螺纹合格,当然,要做好周边表面的防护。这也是个死马当做活马医的办法。。

网友:
好可惜呀,时时要认真细心。

网友:
报废吧!即使用钨钢丝锥攻过,可以拧进去,以后再使用过程中也会掉牙,会损害客户的利益!

网友:
齿轮轴一般采用齿面渗碳淬火,其余保护不渗碳淬火
渗碳钢+正火或调质+渗碳淬火

网友:
我看到楼上有两位说用电火花加工, 我还没有见过。请问如何加工?

网友:
学习学习了,高手太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轴是多粗的     两头的丝是多大的   如轴粗   内丝小于M16的可以有氧气对住孔加热冷却后用丝攻攻

网友:
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把孔打掉,做个镶套,再做个螺纹套进去,不清楚其细牙螺纹的大小和使用状况,不知道能不能使用。不过能做的话应该比报废省钱。

网友:
用手强攻,我试过一次,还行。

网友:
如果轴还比较粗,用电火花打孔或者涂层刀具把孔挖大,再镶入一个过盈配合的圆柱,重新打孔攻丝,或者预先打孔攻丝热处理好后再压入

网友:
回复  杨善梅

   轴是多粗的     两头的丝是多大的   如轴粗   内丝小于M16的可以有氧气对住孔加热冷 ...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比较可行,用气焊烧一下,再攻

网友:
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把孔打掉,做个镶套,再做个螺纹套进去,不清楚其细牙螺纹的大小和使用状况,不知道能 ...
引用 网友B:

赞同你的说法。
局部回火(氧气吹等办法),然后钻掉,改M16的螺纹孔,加工一个M16外牙,M10-H2细牙内螺纹,
加螺纹胶。

网友:
涂层刀具可以加工这样的硬度,可以联系欧瑞康涂层公司进行刀具涂层

网友:
用局部回火的方法可行.用氧气火焰对丝加热到见红色.自然冷却.再用丝攻走一次就行.我以前这么干过.

网友:
没有闷头怎么精磨外圆?

网友:
占个位,学习高手的解答!!!!!!!!!!

网友:
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把孔打掉,做个镶套,再做个螺纹套进去,不清楚其细牙螺纹的大小和使用状况,不知道能 ...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机修有用这办法的。

网友:
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不过还好是M33的螺纹,不明白德国人为什么喜欢用M33螺纹。
稍微退了一下火,用山特维克的刀具攻了一下,马马虎虎就用了。
不过你那个渗碳淬火处理以后,细牙螺纹,M10的,估计困难。
但是你的工件:齿轮轴的长度是500mm左右,每条市场价是100多元。
如果真100多元重做算了。有那么便宜吗?

网友(点评):
尼玛,我们买的是1700,坑爹的采购部

楼主:
没有磨外圆的有300条,经过退火处理后,机攻能攻得进去,但回不出来,只能手工回了,螺纹的表面还是比较硬的,很费丝攻。

网友:
建议报废吧,现在生意难做,讲究口碑。

网友:
是热处理变形还是校正变形?

网友:
齿轮轴一般采用齿面渗碳淬火,其余保护不渗碳淬火
渗碳钢+正火或调质+渗碳+齿面中频表面淬火

网友:
如果螺纹孔可以改大的话,建议伸进一个感应器(如果有感应电源),进行加热,退火。如果螺纹不能加大,就只好报废了(因为是细牙)。

网友:
回炉炼成钢水再做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6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可以考虑堆焊后钻孔、攻丝

网友:
这样的轴怎么能做到这么便宜?利润能有多少?

网友:
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路,把孔打掉,做个镶套,再做个螺纹套进去,不清楚其细牙螺纹的大小和使用状况,不知道能 ...
引用 网友B:

我支持这个思路。

网友:
同情楼主哦,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不按质量控制的要求去做才形成的,就当交学费了哟

网友:
很难搞定,买个钨钢丝锥试试,学习下

网友:
我给你建议定制丝攻,把切削槽做得浅点、窄点,这样应该可以了。
这个办法一定行的。

网友:
从头看到尾,感觉基本就3种方法,1是用丝攻,2还有就是补一个螺纹套子,3。局部火焰退火。真是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嚯嚯嚯嚯,自昨天就注意到了这个帖子,不知楼主用哪种方法解决了的,发个信息上来,让我们也好有个数哦

网友:
同意6楼的说法,不过可能这批活保本了

网友:
真是帮不了你,LZ,不好意思呢

网友:
想出一个费工的办法,用三个丝锥攻三道,将二个丝锥的直径磨小,其中一个直径小于另一个,做到每道攻丝切削量很小,就不会卡住。

网友:
该螺纹孔的作用是什么?中心孔内的螺纹?还是轴端压盖用的螺纹?如果是后者,想办法把压盖紧固住就是了。不过要征得客户同意。最好自降50%。如果是自用就好办多了,大不了一批产品和另一批的轴端结构不太一样。哈哈,国产的见的多了。也算是咱们的特色之一。如果是中心孔内的螺纹,一般是用来保护中心孔的家伙,精密轴端有用的。看来不太像。
   以上是玩笑话多了点。比较严肃的说,该报废了。

网友:
用含钴的丝锥试试,我遇到过,M10的,用含钴丝锥,直槽的,手动攻就可以了,细牙应该更容易攻得动啊,应该还是可以的,毕竟只是变形,切削量比较小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变形量不会很大,建议车床上车几个螺丝,加研磨剂研磨,很快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在不行还有个办法,买个电动磨头,装个小的砂轮,齿形和螺纹一致,装到刀架上,通电,然后用车螺纹的方法就可以把螺纹修好。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M10细牙螺纹经渗碳后,螺纹牙整体硬度及脆性都高。用一般的方法是不可修正好,如果能允许改变螺纹公称尺寸(加大一级),建议先扩孔后(去除内螺纹表面硬度层),重新攻丝。

网友:
现在有些陶瓷刀具硬度很高,加工精度也不成问题。可以百度一下子

网友:
M10-H2用CNC设备
弄把好点的三德维克螺纹刀可以搞定

网友:
还没毕业,凑个热闹。。。

网友:
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汗。学习过了!

网友:
没遇到过,观注中,看来是硬质丝攻为好,希望杨班能说下最终处理结果

网友:
我想到的上面的都说了, 不过期盼楼主说一下最终有效的结决方案, 也不枉大家一片热诚

网友:
高手不少啊,学习了,偶是新人,请多鑫关照,不知楼主把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我学习了每个的发言,增涨了见识

网友:
如果轴还有空间的话,
把螺纹钻掉,钻M12的牙,然后配外12内10的螺丝钢套。

网友:
回复 楼主:

    杨版主,最后是怎么处理的,大家在等结果呢。

楼主:
这几天因为有别的事情,暂时放在一边。过两天空了会处理的。

网友:
高手如云啊,学习中,希望以后也像你们一样能解决问题

网友:
难题,还是重做的好。品质最重要

网友:
重新把罗纹找正,用罗纹车刀车一下

网友:
想问下硬度62度的轴承

网友:
1、螺纹局部退火、攻丝。2、梳状研麽棒(小螺纹较难,且有专用设备)3、如果是自用,可配专用螺栓,

网友:
用氧焊退火,退火时用湿毛巾在花键部位降温防止变形,然后在用丝锥过一便。

网友(2010-07-20):
又来看看 关注最终解决方法

网友:
像这样最好报废。每条轴市场价值只有100元,如果重新补救所损耗的成本可能已经超标。放电加工成本高,补救还不如重新制造。且渗碳淬火的细牙螺纹很难补救。

网友:
钨钢的东西貌似很贵额......特别是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