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铝材作分度盘,加工精度能保证么?

楼主(2010-06-20):
各位大侠们好,我不懂加工工艺,在此向各位求教了
目前在设计一台8工位的自动装配机,分度盘的直径是600mm,想用铝材来做分度盘,可是这里的工人说铝材不好加工,不能上磨床,平行度达不到,而且变形很大。真是郁闷啦
他们目前是用25mm厚的Q235来做的分度盘,感觉太重了,记得我以前的公司都是用铝材做分度盘的,但是加工方面,都是鬼子直接负责的,不知道是在哪里加工的,精度很不错的
请熟悉的朋友多多指导,先谢谢了啊

楼主:
补充一下参数吧
8工位的组装机,用国产凸轮分割器(支持国货撒)
电子行业的组装机,工件的重量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8个工位的工件,加起来可能才100g吧
主要担心的问题:
1、铝材加工出来,平行度能否保证0.02mm
2、8个工位的定位能否保证精度(即要在分度盘上加工8个45度的定位孔)

网友:
不了解电子设备,瞎扯~~
第一个:没量过,不敢乱说,但是我用铝板做底材,配套机器人完成焊接作业也有过,东西也不重没出过问题。但是没要求过两丝的平行度。
第二个:定位孔里面加定位套,用销子,H7/g6的配合,八个底孔上加工中心一次性打出。精度要求高,建议八个底孔的分度圆直径越大越好。没出过问题

楼主:
谢谢西门大侠,你用的是6061吧,多厚,变形如何?
这里反映说铝材加工精度不能保证,我可以设计出来,但是他们加工不出来,真是郁闷

网友:
6061或7075铝材,要求进口材料,做过T651处理。这样的材料变形会很小的。圆的我们没加工过,长条的经常有做,加工中心作出来1米0.03mm的平行度要求,没什么问题的

楼主:
6061或7075铝材,要求进口材料,做过T651处理。这样的材料变形会很小的。圆的我们没加工过,长条的经常有做 ...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请问下T651是什么工艺
还有就是你们是用什么设备加工的,平面是直接用铣床铣出来的吗?

网友:
T651是淬火+人工时效+一定量冷加工去应力处理但不影响挤压材的尺寸
我们的加工设备就是一般的加工中心MAZAK的。平面是直接铣出来的,正反来回翻面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也就是说,加工这样的材料,保证这样的精度,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网友:
是的,但一些细节必须处理好,铝件主要是变形的问题。这些处理好,机床的精度有保证的话,应该不是什么难题

网友:
材料相应处理没做好的话,用好材料也起不到相应的作用。干脆你直接外委楼上算了,加工中心MAZAK不是我们普通的铣床

网友:
0.02我不敢绝对保证。
但是0.03--0.05是不难的  贴在卡盘上车  先将卡盘端面精修一刀,将盘贴在卡盘上

顶住精车。如果一定要搞到0.02  非要上磨床 也不是做不了

圆周钻几个孔,用小虎钳夹持,虎钳吸在磨床平台即可

叫你带我去温州 你不带  带上我的话  我现在都给你做出来给那帮家伙看看。

另  做定性处理的话  效果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哥早就和你说过了原因,难道你还想冒险啦,大哥也是为你好撒
0.05也可以的,只是据说这里材料不好买,只能买到普通的铝材,T651处理过的买不到

网友:
谢谢西门大侠,你用的是6061吧,多厚,变形如何?
这里反映说铝材加工精度不能保证,我可以设计出来,但是 ...
引用 网友C:

客气~~

我用的是LY12硬铝。进口铝材,厚度25或20,大小和你的差不多,上面气缸,定位块,工件乱七八糟加起来在在十公斤左右,变形很小。

整理一段资料供参考

6061:对应旧牌号为锻铝LD30,抗拉强度180~260MPa;
LY12是12#硬铝的老牌号,航空零件中常用,市场上常见。抗拉强度390~420MPa,可热处理强化,在退火和刚淬火状态下塑性中等,点焊性能好,气焊和氩弧时有裂纹倾向,抗蚀性不高,切削加工性在淬火和冷作硬化後尚好,退火後低。用於制造要求高负荷的零件以及在150℃以下工作的零件。

网友:
LY12硬铝  Vevry Good!!!

机械性能接近A3了 耐腐蚀比304差  足够你这里用的了

NND  现在设计的都被制造的给束缚了

动不动就是  精度太高加工不出来 装配做不到 材料买不到 就想在那里睡觉拿钱才爽

网友:
25厚600直径的铝盘强度已足够,平行度2丝的要求是不是太高?
如果直接安装到分割器上面,分割器是无法达到你的平行度要求的,请详细咨询分割器的精度便知道了。
分度方面现场配作孔可达到,否则要上加工中心加工。

网友:
加工铝材,重点是解决材料变形问题,我们的加工工艺是:开粗 时效 精加工

网友:
7075,在铝材中其加工性能最好,当然作固溶强化后效果更好.不过,国内的7075质量不可靠,我们以前作了一老美的产品,刚找材料都整呆人.

网友(2010-07-24):
应该可以的,用合金铝

网友(2011-04-07):
请问:如果工位对应4-5KG压力的话,分度盘出现下层偏转的现象,如果解决?是否在收力的工位下面做一个支撑呢?支撑怎么来制作?谢谢

网友:
长知识,增见识,谢谢大家

网友:
建议采取钢质定位盘。可以用花盘代替实心盘,记得最后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