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柄的画法

楼主(2010-06-20):
请教手柄的画法,如下图所示。谢谢!!!

网友:

LZ已经画好了,不知道还要怎么画?是三维?

楼主:

回复 楼主:

    CAD画的步骤:特别是右边弧形过渡的方法!!!!

网友:

R50与中心线向上偏移15的那条直线相切~!

网友:

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如何知道R50与中心线向上偏移15的那条直线相切???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简单的一个图被你们说得好复杂啊,真不知道以后怎么学机械

网友:

高手啊!!!!!!!

网友(2010-07-26):

这个手柄以前画过……,主要就是制图的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