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需要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楼主(2010-06-20):
请问设备管理需要从哪几个方面入手?(最好能说明大方向及小方面)

网友(2010-07-27):
1、日常维护
1、周保养
1、月保养
1、年保养
1、预房性维护

网友:
每一个厂家的设备不同,管理方法也不尽相同。首先从设备的采购、验收、资料、设备档案、维修模式、保养几个方面入手。
  一、采购,设备的采购关系到后面一系列的问题,市场的调研、数据的采集、节拍或者生产能力的的确认、对本公司的适用性、售后服务的及时性等等都在调研范围内。一般前期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生产率。2.工艺性.3.可靠性.4.维修性。5.经济性。6.安全性。7.环境保护性。
  二、验收,除了性能的验收以外,设备管理者在验收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全套的电气和机械图样,气动液压图样,工装卡具图样。2.尽可能全的说明书,机床说明书,数控系统说明书,编程说明书,维修说明书,机床数据、参数说明书,伺服系统说明书,PLC系统说明书。3.应用PLC用户程序清单、梯形图、PLC输入输出定义表索引、定时器、计数器、保持继电器的定义索引。4.机床维护,使用,维修手册。5.易损件清单,电子、气动、液压配件的型号,品牌,生产厂家。机械类外购配件的型号、生产厂家、图样。自制件的零件图以及组装图。6.数据的备份.机床数据、PLC程序、各部分参数、刀具或者运转补偿参数、以上要做到文字和磁盘的备份。
    三、建立详尽的设备台帐和设备档案,按照自己公司的生产状态把设备进行分类管理,并进行编号。有条件的可以制作一份设备运转系统图,全天候监视和记录设备运转状况,为以后的管理、数据采集、备品备件的申购做好铺垫。
    四、根据设备的自带资料结合本公司的生产定出操作规程。给油脂标准(润滑标准)。要详细到每一个润滑点都有谁做、多长时间做一次、每次的给油量。
    五、建立流畅的维修系统,维修部门要做到效率高、灵活性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生产间歇期维修一些小故障。
    六、建立全方位的点检机制,日常点检、周点检、月点检。分工明确。奖惩有效。
    七、备品备件的管理。根据运转情况把备品备件分为易损件、精密件。根据不同的生产计划建立保险库存量。
    八、执行要有力度,各种标准、计划、规程等要么不制定,一旦制定出来就要执行有效。切不可人浮于事形成一纸空文。
    以上仅仅是个人观点,请多指教

网友:
以上师兄讲的都有道理,楼上讲的采购过程很重要,投入使用后还要对性能等技术参数进行验收,对设备进行跟踪。要及时做设备台帐、设备作业指导书、保养维修标准、维修保养计划、点检表等等,总之很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受益匪浅!刚开始干这么!嘿嘿~

网友:
日常维护,故障处理,保养,备品管理这些都不可缺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全面的一个答案!俺学习了。

网友:
设备管理是管好设备的一生,设备的前期管理和后期管理,使设备寿命周期费用最低。

网友:
我们单位都是老设备,维修管理困难多多

网友:
都知道设备管理有难度,但还是有人愿意干,说明~~~

楼主(2010-08-29):
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就是感觉时机执行起来总是不怎样顺畅

网友:
受益匪浅!感谢共同分享。

网友:
谢谢以上社友 的宝贵建议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你以后不用去百度上搜然后再粘贴过来啊。哎

网友:
我以前是做售后的,仪器设备的保养。我个人认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设备维护的话不外乎 电器 加热 加湿 油压 气动 拖动等。可以定期检查,并且做好维护表。
2。在维护前断电时必须的,如果是不锈钢外表,可以先接地去静电。
3。定期更换必须更换的零配件

想到再告诉你啊,我这里有表格的,我有时间上传一个

网友(2010-10-07):
回复 网友B:

    喜爱,坚持,成就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