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水切割设备维修,紧急求助

楼主(2010-06-20):
我有台大地水切割设备,现在出现加工圆时,出来的成品不圆,经过检查:丝杠间隙几乎没有,x、y的间隙基本都消除了,z轴也没问题,帮我想想还有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加工的直径多大? 精密度要求多少?

网友:
先重新全部回零点, 再试试

楼主:
加工直径10毫米的孔,上下两个极点错位,要求不高,加工的孔必须圆整度不能超出0.2毫米啊。
回不了,系统是华兴最老的那款。

网友:
华兴21MK 还是21DM 。

楼主:
21DM的,没有机床零点。

网友:
是3相步进,还是五相的

楼主:
是三相步进的。
你怀疑是驱动跟不上了?

楼主:
这是试切得孔形状,大家看一下,给帮帮忙。
孔是直径5mm的,方向我也标明了,X、Y方向的间隙我已基本消除,就是不知道其它那还有可能出现问题。

游客

网友(2012-05-15):
切割速度是多快?大地的就算是新机器速度超过500MM就不圆了

网友(2010-06-24):
这个设备倒没有用过噢。。。。。。。。

楼主:
没用过,没关系,水切这方面的大概意思都差不多。
有主意给出出呗。

网友:
工件不多的我可以帮你割割。。。

楼主:
大石家庄的,给你发过去,加工好了,再给我发回来。。

网友:
只能去现场看才知道哪的问题

楼主:
哎呀,郁闷啊,没招了。。。。
那高手们,谁能告诉我,怎么测驱动是否正常??

网友:
晕。怎么切出来这么个样的东东,没遇到过这样的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样一个东东,是指的嘛呀?是不是不应该是水切做出来的啊》??

网友:
他应该指的是切出来的 小圆 怎么会那样子

楼主:
唉,,我也很郁闷的
这台设备是加工石材、瓷砖拼花的,加工金属件也行,可以保证,
关键拼花这一块,全是曲线拼接呢,有点误差效果就差不少,,很是郁闷啊。。。。。。

网友:
兄弟修好了没有,怎么修的。以后遇到可以解决了。

网友:
砂管可能磨损了,换个砂管试试,我以前就有过,割出来的圆不圆

楼主:
唉~~~这几天没顾上弄呢,跟砂管没关系,要是砂管的原因我就谢天谢地了~~~

网友:
我觉得和砂管没关系, 砂管有磨损的话, 切割出来的是规则的椭圆形

楼主:
对啊,
再问您一个问题,机床控制不了增压器是怎么回事儿?
就是机床上开油泵、高压水,但是增压器没反应。。。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们以前公司买了一台,老出问题

网友:
X向的丝杠相接处有间隙了。。。

网友(2010-09-06):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X或Y轴的滑块咬死,检查一下滑块,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的,

网友:
是驱动器坏了,嘿嘿..

楼主:
嘿嘿,没修好,转手卖二手了,人家客户看了,说没事儿,人家自己解决,哎呀,放下一块心中的疾病了,松一口气。。。。
不过不是滑块咬死的情况,我检查过来,专门还换了一套新的,结果不是这的原因。。。

网友:
是大粮或小梁的滑块坏了,要换滑块

网友(2010-10-22):
你要是旧机器 除大地   5mm的孔 割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丝杆磨损了  你割大一点就会圆的

网友(2012-03-05):
这个孔差这么远,是电气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