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泵选型--请教

楼主(2010-06-20):
请教各位前辈,现要自制一石油基液压油(粘度10mm2/s)21MPa压力系统,动力液压柱塞泵选哪个厂家的比较好,主要考虑该介质工况下的使用寿命及维修性,谢谢!!

网友:
可选用力士乐的,具体参数楼主可根据系统要求配置。

网友:
北京华德或者贵州力源都可以

网友:
呵呵,,,,天津市东方先科石油机械有限公司的系列泵,,很不错的,,

楼主:
谢谢各位!都是斜轴式,和电机配套还需支架及接口。安装维修麻烦一点!直轴式又可选择的吗?

网友:
可选国产的CY系列轴向柱塞泵,配内插式电机,这类产品是成熟产品,我看见过有使用了20多年才换泵的。

楼主:
预选SCY14-1B型,是邵阳的好些还是上海高压油泵厂的好些?谢谢!

网友:
有情提示:内插式电机安装的时候要抹点二硫化钼,不然很容易生锈,维修的时候拔都拔不出来,硬拔容易把泵拔坏

网友:
粘度不高,建议用SAM的高温泵。

网友:
选用国产的就可以的,看楼主有什么需求!

网友:
刚来这里,路过,也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邵阳的和上海高压油泵厂的质量和品牌都差不多。买你方便买到的。当然还有价格。

网友:
力士乐或者东方的,都不错的

网友:
刚来这里,路过,也好好学习一下.
引用 网友A:

    我们厂用恒源的油泵也不错

网友:
我们行业用的是贵州力源,很好用!

网友:
压力要求不高选国产的,压力要求高选进口的。

网友:
看你用在哪里了。工程机械用国产的 三天一小坏  五天一大坏  还是国内有名的呢

资金充裕用国外的吧

国外的是先交钱 然后等几个月才能拿到货  国内的是先用货 然后等几个月才给货款

看看交钱的方式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启东的用着很不错也不错,上海启高的也不错

网友:
路过,也想学习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