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为什么基本偏差中没有I、L、O、Q、W呢?

楼主(2010-06-20):
如题,而且J和JS有什么区别?
J属于上偏差而JS对称与零线,它们的公差带是一样的啊

网友:
其中的有一些好像是为了不要跟数字混淆了,形状相似,像 I 、O,其他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A:
下面是摘录的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刘永利主编的《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内容,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第15页:基本偏差系列--设置基本偏差是为了将公差带相对于零线的位置标准化,以满足各种不同配合性质的需要。1基本偏差代号及特点:国家标准对孔和轴分别规定了28种基本偏差,其代号用拉丁字母表示,大写表示孔、小写表示轴。这28种基本偏差代号反映了28种公差带的位置,构成了基本偏差系列。在孔的基本偏差中,A~G的基本偏差时EI,为正值;H的基本偏差EI=0,是基准孔;J~ZC的基本偏差时ES,为负值(J和K除外);JS的基本偏差是ES=+IT/2或EI=-IT/2……
具体内容楼主可以上豆丁慢慢看,因为没法转图,所以看看公差带图应该理解的好一些,呵呵

楼主(2013-06-16):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摘录的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刘永利主编的《公差配合与技术测量》内容,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第15页: ...

谢谢这位热心社友帮助,看了一些书,26个字母里除去了4个像数字的字母i(I) l(L) q(Q) o(O)和1个大小写一样的字母wW,添加了7对双写字母cd(CD) ef(EF) fg(FG) js(JS) za(ZA) zb(ZB) zc(ZC) ,组成28对基本偏差。a-h(A-H)为间隙配合,j-n(J-N)为过渡配合,(P-ZC)p-zc为过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