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台怎么展开

楼主(2010-06-20):
圆锥台怎么展开?有哪位高人知道,最好有展开图形

网友:
用钣金软件呀可以展开

网友:
回复 楼主:

    圆锥台展开

网友(2010-07-29):
下不到呀

网友:
先用放样钣金制作凸台,注意不要完全闭合,留一条小缝,完成后单击展开就可以算出落料尺寸了。

网友(2010-10-22):
具体怎样办到得能不能详细一点,你是明白,但大伙不明白。

网友:
没有声望
没有声望
没有声望

网友:
你拉伸凸台或旋转凸台所用的草图不能是封闭的圆,然后用钣金展开

网友:
一般折弯机上折弯是分开做的

网友(2013-07-14):
下不到啊

网友(2015-07-02):
下不到,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