渲染中为何出现分界面?请教

楼主(2010-06-20):
如图,在黑线框起来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明显的分界面?是因为我选的光源位置不对吗?可我修改了多次了,它仍有不误,这到底是为什么?请高手指教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做的?将参考面都隐藏掉

网友:
你用的什么软件,是SW还是PRO/E啊。。。。

楼主:
我用的是SW 2008,渲染之前参考面都已隐藏了。灯光用的是环境和点光源,点光源处于它的正前方

网友:
貌似是材质的反光啊,选择两个点光源,一个位于中心偏Z-15°,一个中心偏X-15°,再试试

网友(2010-10-23):
可能是由于材质反光,或者把光源调整角度。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