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铸造仿真分析,谁能接这个活?1000元

楼主(2010-06-20):
本人接到一个铸件,单重为550KG左右,就做一件,材质C95500可用C95800代,需做铸造模拟仿真分析,有soildedge三维模型,及所有浇冒口设置。请有经验或有时间的社友帮助。谢谢!
分析软件一定要是anycasting。   本仿真分析项目我出价1000元rmb。

我在杭州。

楼主:
买了个DB,正研究呢。郁闷没人接招。

网友:
大虾,问一下,你现在模拟Copper Alloy No. C95500的条件问题,
材料是谁冶炼的?因为冶炼的误差很大,完全按C95500模拟的结果怎么处理?
你要求的模拟误差大约有多大,另外热裂比较难以处理,你怎么考虑的,
现在的状态,我估计不会有谁接招的,哈

网友:
误差太大,精度无法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材料自己配,这个材料特性我掌握的还可以,只是这个件投入比较大,分析下对首件成功的把握更大些。等有结果了我开个专贴。这个件要做34.5MP的水压。目前CAE计算结果已经出来了,找到了未考虑到的热节点,在铸造过程中会改进,其他的情况和经验判断一致。

网友:
所谓仿真分析,有一个误差值,有些可以容忍,有些不能,我国冶炼水平与米国又有些差距,比如收缩率,这个典型东西不一致的时候,误差比较大,特别是热裂,无法预计,
所谓作仿真,就是容忍度有多大,而必须详细了解了冶炼,铸造工艺,才能决定玩还是不玩,仿真分析和计算本身不复杂,我同学专门开仿真公司的,但精度没有谁保证,必须与玩铸造的协调考虑,这才是根本原因,我们以前给人家玩这个,我必须详细了解了材料,才能确定玩,否则,没有成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议~

网友:
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都是朋友 抓紧时间学习

网友(2014-08-22):
才1000块??我们公司请人做汽车散热器的热分析,一套就7w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