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规的稳定性处理---请教

楼主(2010-06-20):
各位大侠,请问量规的稳定性处理是什么处理,需要注意那些方面

网友:
再加上去应力

楼主:
谢谢各位,能否详细点,因为我没有热处理方面的经验。谢谢

网友(2010-08-11):
冷处理,时效。。。。。。

网友:
量规有好多种类,一般在加工完后都作冷处理,然后再低温回火,如果有必要再人工时效(如块规等需处理后研磨的)

网友:
设计了很多量具,只是在技术要求里写上稳定性处理,现在还是不了解加工时是怎么处理的,汗!!!

网友(2010-09-19):
一般会进行淬火处理,增强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

网友:
先进行淬火处理,增强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再去应该,冷处理、时效,研磨....

网友:
冷处理,这样尺寸精度才稳定

网友:
淬火后立即进行冷处理零下70到80度后在低温回火   精度要求高的还需较长时间的人工时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