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销轴处的圆倒角做什么用?

楼主(2010-06-20):
应力集中地?

如图所示

网友:
在转配的时候有引导的作用  看上去美观也不会因为有尖边刮伤 还有就是装上之后在经过敲打取下来的时候翻边不会大于轴的直径
  见笑·

网友:
安装时好按,对孔方便.......................

网友A:
要看清LZ的问题哦?是台阶处的圆角,在加工中圆角过渡好处:避免应力集中,增加强度;但是从图上看此销主要承受剪切力,圆弧对于应力集中没有作用,反而对于磨削加工形成困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明白了 我也想是应力集中地的原因,可是不明白原理  应力这块准备重新看下。。那时单纯为考试都忘掉了

网友(2013-12-05):
引用 网友A:
要看清LZ的问题哦?是台阶处的圆角,在加工中圆角过渡好处:避免应力集中,增加强度;但是从图上看此销主要 ...

但是开磨削槽就必然削弱强度,引起集中

网友:
图中没有圆倒角呀,只在头部轴肩有个R1内圆角过渡,消除应力集中,还有加工工艺需要。

网友(点评):
32外圆是自由公差,不用磨的,应该是冷拔料冷镦的头部,然后车床平端面。R1是必须的,在这里还略显有点小了。

网友(点评):
也可能是为了保证251有效长度,特地限制了R1,防止圆角过大产生干涉。

网友:
便于安装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力集中只是一个方面,机加工也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
可能是为了便于安装吧!

网友:
1. 这其实是一个工艺角,方便加工;
2. 一般若采用直角,在径向受力的情况下,力将集中作用于直角处,易产生断裂;

网友:
防止崩角,防止划伤手,好装配

网友:
车工不倒角,等于没学好,车工不倒棱,等于没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