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剪板机的刀口间隙是多少

楼主(2010-06-20):
如何确定剪板机的刀口间隙是多少

网友:
没闹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

网友:
一般说明书上有的,我见过我厂AMADA剪板机和美国一家公司的剪板机随机说明书上有。

网友:
一般为板料厚度的5-8%,

网友:
一般说明书上有的,还有不同的材料相同的板,间隙也有误差的啊

网友:
大概5%-13%根据板厚、强度、粘性等因素确定,与板厚、强度基本成正比,与粘性基本成反比。《冷做工工艺学》等书上有详细的列表